DS1302的问题

楼主(2012-02-02):
我搭了个STC单片机读写DS1302的电路,设定好日期和时钟,然后
读出来显示在液晶上。发现数据异常:秒从50开始计数,计到59秒就不对了。本来应该显示00秒,结果显示7 ,就是前面是7,后面是空格。年一开始显示乱码,等到秒计完59秒就正常了。月日是对的。时一开始是对的,等到秒计完59秒就变成3 了,就是前面是3,后面是空格。分在秒计完59秒前,在59分和7 分之间来回切换,计完59秒,分变成00分。星期一开始显示2,计完59秒以后,变成7了。
我参考了不少资料和程序怎么也搞不定。液晶显示程序没问题。
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补充:备用电源是否一定要接,我只是做实验。
还有,SCLK,I/O,RST,三个腿我接到P1.2,P1.4,P1.6上,还用不用接上拉电阻?

楼主:
还有,32768KHZ晶振两端用不用接电容?

网友A:
上拉最好接上,另电源和电池要接对脚了,否则就会出现奇怪的问题...

楼主:
谢谢!我没有电池,用5V电源代替可以吗?
今晚接上上拉试一试。

楼主:
我查了一下资料:当所选的晶振负载电容不是6pF时,可以采用增加辅助电容的方法提高或降低DS1302振荡器的电容性负载,使之与晶体所需的电容值匹配。如果已知晶体的负载电容为CI,若CI<6pF,则可以增加一个并联电容CS以产生所需的总负载电容CI,即CI=6pF+CS;若CI>6pF,则可以在晶体的一端增加一个串联电容CS,以产生所需的负载电容CI,即1/CI=1/6pF+1/CS,通过计算即可得出应增加的辅助电容大小。我感觉这个算法有问题。我问了一下淘宝网的卖家,他说我买的晶振负载电容是12.5pf.我感觉公式应该是1/6pF=1/CI+1/CS.这样算下来我应该串联11.538pf(约为10pf就可以了)。各位大侠以为如何?谢谢!

网友B:
6pf比较好

楼主:
我在三个控制腿上接了3个3.9k的上拉电阻就OK了。

网友C:
上拉电阻一定要接,否则肯定会出怪问题

网友D:
要不上拉电阻要看处理端口结构的,
我用的不接上下拉电阻,速度也比较快
8051F340的

网友E:
程序确定没问题?

网友F:
1302的IO要接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