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画原理图再画PCB的烦恼。

楼主(2012-02-03):
本人从事小家电电路板设计。一般小家电的电路围绕着单片机设计,电路相对简单,结构化,对于大部分的电路,单片机的IO都是GPIO,这样的话只图电理图,IO与电路的连接就比较随宜了,eg Pin4可以连接数码管的E段也可以连接数码管的COM控制端。但在PCB上一般是单面板,连接就不能那么随宜了,特别是尺寸很紧凑的板,要以最少的跳线,连通画好电路,还有若有按键的话要好好利用按键这种天然的跳线。
   所以画板两年,都是以知识+经验+直觉 连通电路板后,再敷铜修整,检查后再出原理图,整个过程没有生成网络表。
   以下图片为其中一个设计,不要跟我说说高频干扰了,最高工作频率也是4MHZ
   不知各位高手遇到这些情况是如何处理的,特别是跳线的处理,网上的一种方法是跳线加一个TOPLAYER,希望能了结结小弟的一个心结,用正常的手段画板。

网友A:
其实这种压力锅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换数码管  那种带1628芯片绑定的那种  画法就容易很多了

网友B:
怎么说你呢?
画PCB 重来不画原理图 导网络表的,就好比吃饭有筷子不用,用手抓。
简单的画着方便,你能不画错说明你还是比较有耐心的,那为什么不花1小时把原理图整下呢,毕竟网表可是个好东西啊。
而且现在插件的那么贵,做贴片 可以省工艺,省板子,网表更有用。
至于跳线,基本按你图上的来做了。当然 如果有网表,更具网络走线,思路更清晰,跳线有时候可以避开的。还有跳线可以用个0805 0R电阻来贴。这个也是贴片的好处。

网友C:
又见直角走线

网友D:
直角走线真的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E:
直角走线没问题,这个确实存在
但是……
拐一个直角没事,拐多了呢?
再没有终端吸收电阻。。。
举个跟上面差不多的例子,用手吃饭也没事,为什么要用筷子,叉子,刀子呢?
就跟差分线要不要严格等长似的,单板只要不是太离谱应该都能用,是不是在PC主板上也随便画?

举个更形象的例子,假如电流是水,走线是渠,没有谁说直角拐弯的渠道不能流水,但是为什么要弧形拐弯呢。。。自然界的这些道理应该是相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1、首先要说的是需然贴片元件便宜,但小批量做比较麻烦,特别是几十套的样板,而且对开发,售后不好处理。
2、PCB板本来就有非贴片的元件(灯,按键,数码管),需然波蜂机可过贴片元件,但效果不是很好(对比全插件)
3、软的板材如最便宜的FR-1,由于容易形变,贴片元件易虚焊。
4、公司只有自动插件机,而且产品种类繁多但每种数量订单少。
您说画PCB 重来不画原理图 导网络表的,就好比吃饭有筷子不用,用手抓,但用手抓饭吃得快,不过吃相就不好,同样对于画PCB,这样操作比较快,但做法不正规。
对于这种PCB,若用原理图导出处理的话,我真的不知道如何画才方便,IO口的随宜性看似没有规则连接,但在PCB板上由于尺寸的限制其实限多规则,不可能本来不需要的的条线的地方,由于按原理图画板而放上跳线。
我不是不出原理图画PCB,对于不熟悉的产品还是画个大概的原理图,不过就不导入网络表了,对于熟悉的产品,脑中已有原理图就不用了,画好PCB后,也是要整理原图的,不然也不能写程序。
其实就是没有用网络表去画板。
知所以发此贴就是想知道如何用正常方法处理IO随宜性,但PCB上就不能随宜,还有跳线的随宜性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也考虑到这个数码管,但它不通用,如果我们的产品用上的话,供应商说涨价,我们也没有办法,通用的话,这家不做就找另外一家。

网友C:
等你要画你不熟悉的板子或者复杂点的板子你就知道直接画PCB许多地方无处下手了。

回复 楼主:
为了便于资料管理和减少错误,建议还是从原理图入手,并不会降低多少你的出板效率

网友F:
看得出楼主是位细心且勤奋的人;
不过你LAY的板子,依我来看只能算是布局美观(没说合理哦)
建议楼主:
1.考虑使用贴片,电阻,三极管,LED,IC等,不过封装选取要考虑过流能力;
2.原理图改进和优化很重要,比如使用ULN2003等;
3.布线还是避免直角;

网友G:
看起来 还挺好看的。 不过要是我们画成这样 会被领导 骂死。

也就简单的板子能不画原理图,  你整个手机 或者电脑主板   看你没原理图能不能搞、、

网友H:
看起来 还挺好的

网友I:
使用0欧姆的电阻代替跳线

网友J:
这种板俺一般是画原理图,再画PCB板,PCB板主要零件布局后,用自动布线,看看I/O引脚布局是否合理,接着修改不尽合理的I/O引脚定义,再导入网络表,再自动布线,重复数次,直到较为合理为止。

最后依靠网络手工布线,如有不妥,再修改I/O引脚定义,导入网络表,重复数次,直至布通。

网友K:
1、尽量用网络表。后续改动IO口时,不容易出错。
2、跳线尽量一样长,便于生产。
3、走线尽量别直角,哪怕拐个小圆弧。
4、跳线的一种画法:先用双面板画,但是把所有的线要刻意放在底层。底层实在无法布通的地方,从正面走线,但是要确保顶层的走线必须是横平竖直的,且一样长短,一样粗细。这些顶层的走线就是未来的跳线。等到最后,所有的网络飞线全部解决后,把顶层的走线一次性改为印刷层,并取消顶层走线层,就O啦。

网友K:
铺铜的作用:
1、大电流
2、散热
3、增加机械强度
4、屏蔽

如果不是出于以上目的,则有些铜可以不铺。

网友C:
回复 网友K:
千年难得一见匠人光顾PCB版块:shutup:

网友L:
感觉不错,但是高频可能干扰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G:
理解,首先这个不是高速板,最高工作频率不到10MHZ,所以报板是主要考虑机械强度,美观性,还有电阻的摆放方向要一致,以方便生产。

网友M:
简单的PCB,芯片不多并且空间不紧张的时候,还真喜欢直接卡卡卡的画PCB

复杂的PCB,比如上百个脚的芯片好几个,总线啥的到处跑时,不得不画原理图生成网络表,然后在布线的过程中跟14楼一样,反复改原理图—导网络表.......确实很烦,但不容易出错。

网友M:
呵呵,比较喜欢楼主的PCB风格,蛮漂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赞同前辈说的,现在我也试着这样画板的,现在我是做出了网络表,网络表在PCB板上报线不全理,先硬连铜线(不顾飞线),连通板后,再修改原理图,网络表,最后才修整线路,敷铜。

这里铺铜的作用是增加机械强度,特别是靠板边缘的线路要大于1mm.

楼主:
回复 网友M:
同意这说法,我这板画下来的时间大概是大半天的时间,如果元件比较多的话,应该是双面板吧,双面板报PCB用自动报线比较好用,但双面板是很少用的,双面板FR-4同尺寸的单面板FR-1的价格好4~5倍又多,价格决定所有

网友N:
开关电源要是能这样布线就好了:'( 为什么你觉得反复修改原理图,到网络表麻烦呢?麻烦吗?

网友O:
不错,高频可能有问题

网友P:
中间可以增加跳线这个元器件

网友Q:
回复 网友K:
建议铺,这样制版厂生产比较快

网友R:
对先画PCB还画原理图的人,持观望态度。容忍反向思维~~~

网友S:
蛮漂亮的,不先画原理图   再倒入网表   直接画PCB  应该怎么画的呢

网友T:
pads有加跳线的功能:"Add Jump":)

网友U:
匠人说的方法,就是我现在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