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度补偿,不是很明白的地方,请教各位.

楼主(2012-02-03):
我现在用带温度补偿的热电堆测温度发现温度补偿不怎么好使.在常温的时候温度测量是准确的,但在低温的时候(-10度到-20度区间),温度偏差很明显(测量温度比实际目标温度高).我的疑问是:
1:因为热电堆的温度-电压曲线不是线性的.传感器内部用来温度补偿的是热电阻,能实现满量程的温度补偿么(-20度到280度)?
2:我用热风抢把传感器的环境温度吹高,能看出温度刚开始是变低,继续一会儿温度会慢慢变高,接近目标的温度.这个现象在低温的时候不会出现(低温的时候测出的目标温度一直会变高).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认为该传感器只在某一温度范围里有温度补偿的作用?
3:用热电阻来实现温度补偿,怎么保证温度补偿后的测量温度与实际的目标温度之间的误差在允许范围里?也就是说这个补偿后温度的标定是怎么做呢?是只在不同的环境温度中找几个目标温度点做一下标定就可以么?

网友A:
热电偶的温度补偿,是冷端补偿,不是非线性补偿。

网友B:
热端补偿用查表法

楼主:
不是非线性补偿就没多大意义啊,难道只对部分温度区域做了线性补偿?其它环境温度就不能有效补偿了?我发现很多红外测温枪(包括雷泰)都是这个情况,在北方寒冷的时候到外面测都不准,差很多.不知道哪家做这个做的好.

网友C:
买一本热电偶的书看看,了解热电偶的原理和冷端补偿原理。
你把电路或者程序贴出来,才好判断分析。

楼主:
电路有什么可看的啊,传感器本身带的温度补偿功能.

楼主:
既然传感器内部做了冷端补偿,则不应该出现环境温度降低,测量的目标温度变高(和实际目标温度差很多)的现象.难道传感器有问题,我这里一大批都那样.郁闷

网友C:
那你把你这个传感器型号参数告诉大家。
还有出现误差,到底是多少的误差。
普通的低端的产品,冷端补偿可能没有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