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板子 求指教

楼主(2012-02-03):
(图片)

网友A:
简单的图看不出什么来
绿色的错误标记 可以清除掉
器件重叠了

楼主:
简单的图看不出什么来
绿色的错误标记 可以清除掉
器件重叠了
引用 网友A:

重叠是没有办法 板子空间限制了 只有这样才放的下去所有元件
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裸铜到底是那层啊?有的说是solder,有的说是在paste。
是那层啊

网友A:
错误标记清除了吧,看这器件都在同一层上,
solder层

楼主:
错误标记清除了吧,看这器件都在同一层上,
solder层
引用 网友A:

  哦谢谢了
元件是在同一层
能插得下去我在万能板上试过2个半导体的管脚能在TVSS的下面查下去

网友B:
背面左下角的标记,应该写在丝印层。而且应该拿到正面来,除非板子翻过来安装。

楼主:
背面左下角的标记,应该写在丝印层。而且应该拿到正面来,除非板子翻过来安装。
引用 网友B:

嗯  谢谢提醒对板的料号是应该在丝印层。板子是反过来安装的,料号在顶层的话就要被焊接上去的网络接口遮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