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电层分割删除不了

楼主:
我在5V中分割出了一个3.3V的,但当我把这个3.3V的内电层拖到板子外面时,就删除不了了,就是图中用红色圈出来的一块。请问该如何删除?软件为Protel

网友A(2012-02-03):
选择3.3V的内电层,按S+Y选择其所有图件,在按DELETE删除就可以了,我说的是PROTEL系列的做法

LZ要说清楚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软件是protel,我现在没有3.3V的内电层,是之前画了一个,然后拖到板子外面去了。板子里只有3.3V的线,我选中线后再点“S+Y”,无法选中想要删除的区域。而我选择VCC层后,点“S+Y”,可以选中,但点“E+D”即delete,还是无法删除,如图所示

网友A:
你用的是99吧?99的内电层和AD的处理有些不一样 如果你要删除整个内电,还不如Design---layer stack manager 选中不要的层,单击delete ,把整个内电删除,然后再ADD一个5V内电层。

99SE内电分割是通过PLACE-SPLIT PLANE完成的,LZ你点击EDIT-MOVE-SPLIT PLANE VERTICES,就可以编辑分割的3.3V内电层了。

好久没用99了,都快忘记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