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教STM8L系统时钟切换

楼主(2012-02-03):
我用的单片机是STM8L151,不晓得为什么,系统时钟一直自动切换不成功,程序一直停留在  while(!(CLK_SWCR & 0x80)); 难道SWIF不能硬件置位。
求教各位大虾!以下是代码段
//------------------------------------------------
CLK_ECKCR = 0x01;
  while(!(CLK_ECKCR & 0x02));   //等待HSE准备好

  CLK_SWCR |= 0x02;       //b1 = 1,使能时钟切换
  CLK_SWR = 0x04;        //系统时钟切换寄存器
//  while(!(CLK_SWCR & 0x01)); // 等待切换成功
//  while((CLK_SWCR & 0x01));
  while(!(CLK_SWCR & 0x80));

  CLK_SWCR = CLK_SWCR & 0xFD;    // 清除切换标志
  CLK_CKDIVR = 0x00;       //系统时钟1分频
//---------------------------------------------------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A:
使用超时进行判断,不成功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