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们解释一下,什么SLIC电源

楼主:
最近采用了一款SLIC电源电路,输出-26v/100ma,采用四路该电路的并联,目的是得到更大的电流输出。
我对该电路的理解如下:
考虑到四部分的输出电压可能会不一样,所以四部分不可能同时工作,首先,最高的那一路工作,等其满载,还不能满足需要,输出电压开始下降,这时候,第二路就自动开始投入,然后是第三,第四路。
问题:
1、我理解的对不,问题是有些板子好使,有些不好使?
2、该电路中哪几个器件对电路的总体工作影响最大?
3、对电感的要求如何?

网友A(2012-02-03):
这是一个升压DCDC,建议电感选用稍大饱和电流,ESR要小,给输出加个电容
同时不建议使用LT的DCDC,之前做GPRS是用LT的DCDC,datasheet上说的和实际测试相差很大
最后换成MAXIM的问题才解决

网友A:
建议你直接用成品ACDC模块,驱动能力你就不用操心了,价格不比DCDC贵多少,同时还不用操心过压欠压过流短路等的保护
我目前在做的M-BUS主机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做的

网友A:
顺便问一下
你的M-BUS主机目前怎样了?
我目前也在做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在考虑用金升阳的dc/dc模块,觉得这个问题没解决也是个心病,我觉得还是元器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