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指针问题,请求解答!

楼主(2012-02-03):
if(p->Key_Fun != 0)
{
       .....................
}
if(p->Key_Fun ==0)
{
       .....................
}

以上P是结构体指针变量,Key_Fun是结构体成员函数指针,这种if语句判断是不是对地址的判断?还是有其他的用处呢?本人是看别人的代码,没看懂这两句,请高手略看一下,谢谢在此留言了!

网友A:
初始化此结构体时,如有处理函数,则函数指针指向处理函数,否则初始化为NULL。所以你的理解是对的,这种结构用好了可以提高程序的模块化和移植性。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解答,按照楼上的意思,判断是否为0也就是判断是否为NULL,如果函数指针未指向任何函数,那就会被初始化为NULL,也就是条件语句中的是否为0判断,我的理解对嘛?

网友B:
其实就是函数指针是否有效判断

网友C:
可以结贴了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