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proteus仿真中,真空管到底应该怎么接?

楼主(2012-02-03):
我希望在proteus里面完成仿真真空管,于是找到
thermionic valve里面的东西,找了一个5v3A的,希望能用这个类似二极管的东西做一个半波整流电路。于是接起来,并设置好电压、电流等东西,可是他最后看起来像一个导线,我哪里错了呢?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不难   建议去www.cogoask.com/?=0 提问   应该很容易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