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写FLASH的问题

楼主(2012-02-03):
我的程序是这样的

  FLASH_Unlock();
  /* Clear All pending flags */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EOP | FLASH_FLAG_PGERR | FLASH_FLAG_WRPRTERR);
  FLASH_ErasePage(0x80004400);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EOP | FLASH_FLAG_PGERR | FLASH_FLAG_WRPRTERR);
  FLASH_ProgramHalfWord(0x80004400, 0x1234);
  FLASH_Lock();

但是我用ST_LINK读FLASH, 0x80004400的数据还是FFFFFFF. 请问我这个程序是对的吗, 如果是对的,我读的数据怎么没有改写呢.

楼主:
我的芯片是 STM32F103RBT6
Device flash Size : 128 Kbyte
Device family :STM32F10xxx Medium-density device

楼主:
晕,地址搞错了, 一上午工费白费了.  应该是0x8004400

网友A:
呵呵,吃一堑长一智,LZ加油!

网友B:
犯低级错误,也是难免的事情。
就这个 8000000 地址, 我也犯过此错误。
后来, 我就把这个地址定义成了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