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吹毛求疵的小儿科问题!

楼主(2012-02-03):
华成英的书上说:
“在基本微分运算电路中,无论是输入电压产生阶跃变化,还是脉冲式大幅值干扰,都会使得集成运放内部的放大管进入饱和或截止状态,以至于即使信号消失,管子还不能脱离原状态回到放大区,出现阻塞现象,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我就不太明白这个阻塞现象到底是怎发生的呢?
好,lymex,我知道了阻塞的原因,但是在下图具体的图中,怎么理解消除阻塞的原理呢?

1电容C1是相位补偿
2电阻R1是什么作用呢?(书上说是限制输入电流,也就限制了R中的电流,不太理解,应该是限制输入电压以避免阻塞才对呀!)
3  Dz1和Dz2组成的稳压二极管,书上说是限制输出电压,以避免阻塞现象发生,怎么理解呢?不是应该从源头上避免输入电压过高或者过低吗?限制尾巴有用吗?

网友A:
阻塞主要是内部有补偿电容,恢复是需要时间的。
另外内部饱和后,载流子有存储,造成滞后。
最后可能有latch-up,就是可控硅导通效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还有疑惑要你解答,请重看原帖

网友A:
在这个后来的电路上,有了外部电容,那么更容易阻塞。
阻塞原本的意思,是信号过大,包括突发的脉冲,或者低频高电压信号,使得放大器的工作点偏离,放大倍数急剧减小,使得不能正常放大。
如果没有R1,当输入信号非常大,可以大过反馈信号,使得运放的-输入端不再保持接近地电位(即退出虚地),这样运放就饱和了,形成严重阻塞。

源头限制是一方面,要求高的场合放大器本身必须有防阻塞措施。

稳压管是限制运放输出幅度的,因为到达嵌位电压后,输入会被输出分流掉,使得输入不再变化,配合R1,避免虚地被破坏,使得运放始终处于放大区,避免阻塞。

网友B:
1电容C1是相位补偿
2电阻R1是什么作用呢?(书上说是限制输入电流,也就限制了R中的电流,不太理解,应该是限制输入电压以避免阻塞才对呀!)
3  Dz1和Dz2组成的稳压二极管,书上说是限制输出电压,以避免阻塞现象发生,怎么理解呢?不是应该从源头上避免输入电压过高或者过低吗?限制尾巴有用吗?

1 ……
2 电流通过电阻转换成电压
3 相对于反相输入端,输出Uo和输入Ui都它的输入端,所以,输入输出才是源头~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觉得真正的大师回答此类问题往往会有精彩的比喻,会让人眼前一亮,很遗憾我不是。期待大师的到来

楼主:
还是不大彻大悟

楼主:
大师,给我一点启发吧,我是不是太笨了?

楼主:
或者告诉我这个电路具体的运行机制,从输入端开始,一个信号是怎么走的

楼主:
已经有眉目了:
但是另一种观点认为:
加入 电阻R1, 是为了消除自激振荡和抑制高频噪声的干扰;
但是它会影响微分电路的运算精度。R1的值越大,引进运算误差越大。
进一步加接了电容C1,这能使R1选取更小些,从而提高运算精度,并且它有相位超前特性,在R1较小的情况下仍能消除自激振荡。

第一条和书上讲“R1限制输入电流,也就限制了R中的电流”的观点不一样,就不能理解了,到底那一种说**确呢?

楼主:
虽然大家对这个话题兴趣不高,谢天谢地,我找到了答案。书上的观点是正确的,和我一样有不明白的可以参考《运算放大器饱和特性对微分电路响应的影响》一文。

网友D:
嘿嘿,能提出问题是好事,但电路这东西,有时候是需要“顿悟”的,前提是多看,多思考。
运放最重要的是深刻理解“虚短”、“虚断”。

网友E:
阻塞??
我的理解是因为运放内部是多极放大构成的,其反馈是属于深度反馈,也就是遇到信号变化快的时候,其反馈信号远远滞后与输入信号,导致运放的某些放大单元瞬间处于饱和(削顶)等现象。

就阶越信号而言,很难有任何放大器能不失真的进行放大。

如何处理这样的电路呢?我认为:

1)选转换速率大的运放
2)降低信号的陡度,输入前面加一点低通RC电路。
3)运放输入的正极与负极加一个小的电容,(这样的作用是相当于将反馈信号提前给出)。

楼主:
学习了。不过我最新的理解和你有一些小小不同,倒不是忙不过来使得运放饱和,确实是电容的两极电压差不能突变导致了阶跃信号变身超负荷的大信号(即使此阶跃信号不是很大,这当然跟阶跃信号出现之前的滤波电容的静态电压有关,一般要求不是为零才会出现)。
回复 网友E:
我讲的似乎有些复杂,不过查阅我提供的资料《运算放大器饱和特性对微分电路响应的影响》一文,就能明朗。

网友E:
:lol的确佩服你的钻研精神,继续努力!
我当年要是有你这样的钻研精神就好了!

我说的其实有些偏题,因为我并没有针对这个微分电路来说明阻塞问题。
上次回答没有认真看完帖子就胡乱回答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