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选型与标称工作电压问题

楼主(2012-02-03):
问一个关于TVS选型的问题:有个电路板电源输入端口需要防浪涌,其中电源芯片输入电压最大为18V,VIN脚能承受的极限电压为20V,在电源芯片输入管脚做浪涌保护的TVS管选SMBJ12A合适吗?如果合适,那这块电路板的标称工作电压范围是不是只能到12V了?

网友A:
楼主需要评估下最大输入电压会有多大,输入能量会有多大,SMBJ12A最大钳位电压为20V(电流为26A情况下),可以保证不损坏芯片,但如果长时间是26A此时TVS管必损坏(一般TVS管长时间工作的最大功率为5W),所以楼主可以根据输入能量情况选择TVS管,个人认为15V,16V的应该也可以。

网友B:
前段时间买了一批号称48V耐压的TVS,结果一上电“哧”的一声,尼玛连铜皮都烧糊了,索性不用了。问一下,直接在TVS管上加电压(耐压值一下),正常情况下会烧掉吗?

网友A:
应该不会,按照楼主贴的图,TVS管起保护作用的最小电压值一般都比标称值高的,楼上啥情况!

网友B:
应该不会,按照楼主贴的图,TVS管起保护作用的最小电压值一般都比标称值高的,楼上啥情况!
引用 网友A:

怕是遇到奸商了

网友A:
也不会这么脆吧,呵呵

楼主:
楼主需要评估下最大输入电压会有多大,输入能量会有多大,SMBJ12A最大钳位电压为20V(电流为26A情况下),可以保证不损坏芯片,但如果长时间是26A此时TVS管必损坏(一般TVS管长时间工作的最大功率为5W),所以楼主可 ...
引用 网友A:

“楼主需要评估下最大输入电压会有多大,输入能量会有多大”

我现在就是想知道标称电压标多少合适,最大输入电压不能超过标称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标称电压是指的Vrwm为48V吗?如果是的那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吧,要是48V指的Vc,长时间加48V肯定会烧了

网友A:
回7楼,这个跟功率有关,TVS管长时间工作下最大功率为5W,打个比方,比如你的输入电压为15V,你使用12V的TVS管,最终电压会被TVS管钳在13V,此时流过TVS管的电流为0.1A,那此时TVS管功率为1.3W,小于最大功率,如果你的输入电压是18V了,最终也被TVS管钳在了15V,此时流过TVS管的电流是0.4A了,这样的话,功率就为6W了,超过最大功率,肯定就不行了

网友C:
不能使用TVS做稳态钳位。TVS只用做瞬时保护

楼主:
回7楼,这个跟功率有关,TVS管长时间工作下最大功率为5W,打个比方,比如你的输入电压为15V,你使用12V的TVS管,最终电压会被TVS管钳在13V,此时流过TVS管的电流为0.1A,那此时TVS管功率为1.3W,小于最大功率,如果 ...
引用 网友A:

9楼,你的这些数据哪里来的啊?资料上就看到了瞬间功率不能超过600W,5W哪里来的?照你比方的意思是标13V也可以,只是功耗大了点?如果我要求TVS上不能消耗额外的功耗,那只能标12V了?

网友D:
TVS管只是作为瞬间保护用的 反应时间为us级,长时间加载反向高压会烧掉,因而保护了后续电路,但是你得换管子了。

网友A:
TVS管可以做稳态保护(端口保护),此时类似稳压二极管,只是稳压值变化范围较大。瞬时功率可以吸收600W,长时间工作为5W。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开始是在网上看的,没看到这些,刚找到了datasheet,确实是有个5W

网友E:
我们一般选型TVS,比标称电压稍微高一点的就行,比如工作标称电压为12V的我们选用的是13A,标称电压24V的选用的是28A,至于TVS功率要看实际环境,最大的我们选用的是瞬时功率5kw的TVS。

网友E:
正常你加48V反向加肯定不会烧了
如果正向加就得烧。
回复 网友B:
b]

网友F:
没见过用TVS管做稳态保护的
一般用在ESD 瞬间保护的

网友G:
TVS <----> 瞬间保护二极管
ZD  <----> 稳压二极管

网友H:
请教15楼:
“比标称电压稍微高一点的就行,比如工作标称电压为12V的我们选用的是13A,标称电压24V的选用的是28A”
12v 13A 这个怎么说比标称电压稍微高点呢?是指数值上高点吗?

网友I:
如果你TVS的电压不比电路工作电压高,那么你的TVS管就一直处于击穿状态,电流小到无所谓,电流大了,管子烧掉,15楼说的很对啊,电路工作在12v,那么你的TVS管就要选12V以上的,一般接近12V,就选VRWM为13V的了,,

网友J(2016-01-14):
类似的问题,mar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