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球上遇一视频问题,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2-02-03):
情况:1、当球机断电比较长时间后,第一次上电,球机运转正常,图像平滑;
         断电数分钟后,再次上电,球机转动正常,但球机以固定速度转动时,图像有卡顿感,
         不平滑,感觉好像廷时一样。数分钟后自动消失,回复正常。
         回复正常的时间和断电的时间长短有关系。
      2、可以肯定第一次上电肯定不会出现,往后的上电,以上的情况时有时无。
      3、已经确定机械结构和软件都不存在问题。一体摄像机输出的信号经MB90092叠加字符后,
         再经JRC2267放大输出,整一过程的电容都是钽电容。

这种情况是否是电容引起的?

网友A:
估计是单片机引起的

楼主:
1、步进电机不动的时候,只伸缩一体机的镜头,出会出现上述情况,
2、不省去MB90092电路,保留NJM2267,同样是一样的现像。

那么可以确定与单片机无关

楼主:
2、省去MB90092电路,保留NJM2267,同样是一样的现像。

网友B:
换用直流电源供电试下,看是否是电源引起。
另外,NJM2267这颗料目前用的已经很少,用两颗单路的视频驱动IC比这个成本低多了,比如IA171\SGM9114\D1671

楼主:
现在找到问题出在哪里,但不无法解释是什么原因。希望高手指点指点。

在多功能液晶显示器上都存在这个问题,
在CRT监视器上没有这一现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