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驱动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2-02-03):
对三极管不是很熟,今天看了一下3个三极管驱动一个IGBT的电路,感觉有点不明白,还请教大家,问题是这样的:当Q301 8050不导通(B极0v)的时候,Q302 8050 和Q303 8550 B极为上拉18V,这样Q302导通,Q303截止,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Q302 E极没接地而是接地(因为8550没有导通接地),也就是说这个Q302的BE极怎么导通的?

网友A:
1.Q301基极为0V时,Q301截止,Q302导通,Q302发射极电流为IGBT提供驱动电流。
2.Q301导通时,Q302截止,Q303导通,为IBGT栅极电容储存电荷提供泄放通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Q301基极为0时,Q301截止,Q302 发射极没有接地(因为Q303 截止,所以应该Q302是相当于悬空吧),那么Q302是怎么导通的?

网友B:
所谓导通就是有电流通过,电流是流过了左边那根线,没有画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是,左边没画完的线是接到IGBT上的,附图;但是如果没有接地的话是不是就不能导通?就是说没有这个R353接地的话,如图:

网友B:
IGBT就是负载,IGBT是接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IGBT在三极管Q302没导通前是截止的吧。我的意思是没有R353这个电阻Q302也可以导通?

网友B:
可以。
IGBT的栅极可以流过很大的电流,因为有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我是做软件的,对模拟电路不精通。

不是的,我想了解清楚一点,方便日后有什么情况好分析,呵呵!
如果把IGBT换作MOS管呢?是否一样可以导通(没有下拉电阻R353情况下)?谢谢。

网友B:
做软件还兼做模拟电路,不容易。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的,我想了解清楚一点,方便日后有什么情况好分析,呵呵!
如果把IGBT换作MOS管呢?是否一样可以导通(没有下拉电阻R353情况下)?谢谢。

网友B:
有下拉电阻保险,但如果是推挽的,没有也无妨。MOS管类似。

网友C:
导通就是有电流通过,电流是流过了左边那根线

耳鼻喉医院
武警南京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