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共模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2-02-03):
如图。如果两个回路的负极没有接在一起,那么差分信号V1、V2对于运放而言就是悬浮的,也就不需要考虑共模电压的问题了,是这样吗?

网友A:
万用表也有电压限制的

网友B:
悬浮是不行的,悬浮才可能会有很大的共模电压,必须找到恰当的共同接地点,才能消除或减少共模电压。

网友C:
如果使用差分输入,那么信号源是否是浮地,接入方式是有区别的。
LZ可以去看看ni ADC模块的输入连接方式。

楼主:
请问lymex,万用表不就是和被测电路隔离的吗?它是怎么测量的?

网友D:
理论上是可以的,共模电压靠运放的共模抑制去解决。

网友E:
差分接入方式就是用来抑制共模干扰的啊

网友F:
可以这样用,
但实际上运放正负输入端必然有和电源BT2有相连的,不可能和BT2悬空的,但BT1必须不能有任何相连。

网友B:
万用表是有公共端的,看一下万用表的表笔的标记,有个COM就是。
楼主的这种就没有,而且右边的接法也不对。
差分输入可以提高共模抑制比,不是降低共模电压。要想达到好的效果,要同时提高共模抑制比、降低共模电压。降低共模电压就不能悬空,要有公共的地。

网友G:
所以万用表必须用电池,让自身真正的悬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