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同事面试的电源电路,我也不懂,希望得到解决。

楼主(2012-02-03):
如下图所示:一直流稳压电源,要求输出2A,纹波小于10mV,输出电压仅在12V+-1V可调,请确定C1,R6,RV1的参数?若Q1的HEF=25,Q2的HEF=200,请确定R1的参数?    D3是6.2V的稳压管,忘记标上去。

楼主:
先顶一下,小弟的问题太简单了吗?

网友A:
就是充电电路吧,还带自控制。

网友B:
必须先定R1才能算C1,R6,RV1的参数呀。

网友C:
好像见过这题。。

网友D:
黑白电视机里面的电源供电电路   负反馈电路

楼主:
除了C1的值没法算出来,其它的都已经计算出来了,求纹波大小与输入和输出电容的计算方法,来人对纹波的控制一无所知,望知情人士多多指点。

网友E:
这是模电里面的线性稳压器电路

网友F:
不是有2个输出吗。是以那一个输出为标准?

楼主:
就一个输出啊,VCC

网友G:
带取样,脉冲调制的电源

网友H:
这个简单的串联型稳压电路,只是加了个滑动电阻RV1,采样电压可变,Q1、Q2组成调整管,D3、R3构成基准电压,Q3为比较放大。

网友H:
由输出2A,Q1、Q2的放大倍数,可得经过R1的电流为0.4mA,即R1为3.5K欧,由输出12+-1V可得RV1为1.2K欧,R6为7.9K欧,由波纹小于10mV可得C1=? 哈哈

网友I:
我思考了一下,是不是说:调节RV1上的采样电压来改变Q3的集电极电流,也就是改变了R1两端电压,从而改变Q2基级电压,也就最终改变了输出电压值。如果是这样的话,需要知道Q3的电流放大倍数和变压器的匝比。至于C1的计算,根据变压器2次电压和输出电流算出等效串联电阻,充电时间t为二次整流电压周期的一半(=一次端周期的4分之一),取5RC=t算出C=t/5R。

网友J:
似乎不简单。。。

网友K:
应该告知你变压器次级电压才好,要不也得说说需要满足电压的波动范围是多少。
模电没有绝对的,C1 可以按经验值取。

网友L:
典型的直流稳压电路

网友M:
1. C1 的容量按照输入功率(暂且按2uF/W)算,12V*2A=24W,考虑转换效率70%(随便估的),输入功率=24/70%=34W, 2*34=68(uF), 电容的耐压取决于变压器的次级电压(也就是变压器匝比);
2. 再算R6,D3=6.2V, Q3发射结压降0.7V,忽略R2两端的压降,则R4,R6之间的电压=6.2+0.7=6.9V,根据分压比计算:输出11V时,下偏电阻=7.9K; 输出13V时,下偏电阻=5.3K;所以R6取小=5.3K
3. RV1=7.9-5.3=2.6K;
4. R1的取值。由输出2A,Q1、Q2的放大倍数,可得经过Q2的基极电流为0.4mA,再考虑D3的工作电流1mA, 所以R1必须提供1.4mA的电流;Q2的基极电压=13.4V;假定C1的电压是Vi, 则R1=(Vi-13.4)/1.4(单位:千欧),所以和第一点一样,还需要知道变压器的输出电压。

网友N:
典型的LDO
模电书翻翻就有思路了

网友O:
C1我还真不太会算,应该要算稳压电路的PSRR,根据10mv和C1上的压差可得ESR和电容量要求

告诉他不要折磨自己了,两块钱随便买个ADJ型的三端稳压器即可,PSRR 温漂比自己搭的强

网友P(2014-01-10):
C1还真不会算,C1的大小只和电流有关系,经验值是1A对应1000uF

网友Q:
引用 网友M:
1. C1 的容量按照输入功率(暂且按2uF/W)算,12V*2A=24W,考虑转换效率70%(随便估的),输入功率=24/70%= ...

那你把纹波这个要求给忽视了?

网友R:
C1是稳压电路,应该不用算的吧!可根据电压的大小确定电容值!一般是叛变的电容值的100倍也就是10uf!

网友S:
R6 楼上老兄算错了,不可以忽略R2的压降。

网友T:
1、C3=470u已经给你了,按照经典给值法,C1=4700u,(这里我认为不要去算了,反正低于470u的肯定是错的)。
2、R6=4.7K,和R4分压,得到6V电压,基本可控制Q3导通和关闭并考虑关闭富裕量。
3、RV1取R4的5倍,22K。
4、R1=(U-12+2*0.7)/(2/25/200)=2.4V/0.8mA=3k
5、以上参数均为应用估算值,最终参数依据调试结果再次调整,完全按照书本知识计算可能偏差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