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确认一下电路问题以及三极管的型号

楼主(2012-02-03):
先谢谢诸位啦! 我想用下面的电路实现单片机控制MOSFET,频率很低,只有20KHz,请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没? 另外,为了确保Q2能截止,要求Q1导通压降很小,假如Q2的Vbe门槛电压是0.6V,那么Q1的Vce就要明显小于0.6V才行,请大家给推荐合适的三极管型号。我查了常用的9013、8050,好像都不太合适。

网友A:
去掉Q2不行吗?
三极管的饱和压降都很小,随便选一个就可以。

网友B:
又见楼主的电路,又是个笑话!
建议楼主:
1.看一下晶体管还有一种叫PNP的管子;
2.开关速度要求非常快的话,考虑不用三极管;
3.晶体管也是需要的保护和限流的;
问楼主:
负载是电机嘛?

网友C:
要使楼主电路工作正常,Q2基极增加2个电阻的分压电路。

楼主:
回lymex,去掉Q2的话,逻辑就反了,可能要PMOS才行。

楼主:
回3楼,PNP的管子能用吗?3.3V的触发电平对于12V而言太低了,无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PNP的管子都会导通的吧?

网友D:
直接Q1控制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E:
在Q2发射极跟地之间串一个二极管试试

网友F:
先进行电平移位再用图腾柱驱动。
慎重!

网友G:
使用光耦感觉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