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S5430烧芯片求助

楼主(2012-02-03):
使用TPS5430做24V-12V DC-DC转换,电路如图:

24V输入处有220uF*2电解电容滤波,同时给两组直流电机驱供电。
12.7V为外部12.7V供电(实际供电电压在11.5-12.5V之间),12VDC为TPS5430输出,两路电源经过D1,D2后给隔离电源模块供电;同时12VDC还给外部传感器供电,供电电流1-2A,Q6不焊,TPS5430一直处于工作状态。
现在出现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有时候不能启动,参看datasheet后去掉了C22,减小了输出电容后正常;
另一个问题是大概有10%左右的会出现烧芯片的现象,最严重的把PCB都烧穿了。
请各位朋友指点一下。

楼主:
启动时都是带负载启动

网友A:
烧片很可能是你layout 布局和走线造成的,请按照datasheet布局,尤其要注意输入电容,vsense电阻的布局和走线

楼主:
现在的布线,VIN脚端有一个104的电容,220uF的电解电容在比较远的位置,大概80MM。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该电容较远,会对输入纹波产生什么影响,输入纹波变化又如何导致烧芯片?

网友B:
是瞬态电电流不够吧?是要加个软启动电路?电机的感性负载。最好用个mosfet在控制电机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