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导通电流最小的4脚光耦

楼主(2012-02-03):
外接设备,导通电流最大0.6ma,选什么样的4脚光耦导通电流最小?现已查到TLP124导通电流标准1.6ma,有没有再小的?

网友A:
不能扩流吗?这么小电流的光耦没用过

楼主:
老产品,已成型,以前用的2501,但是现在要外接的设备最大提供0.6ma,所以要把2501换掉,想换一个再小一点的

网友A:
那就只能找了!我是没见过这么小电流的光耦,看看有没那位高人用过!

网友B:
用磁耦好了。

网友C:
加一级扩流的可行否?光耦前加一级控制。

网友D:
一般光耦会用在什么地方啊,我接触过的产品都没看到过光耦,希望能多多了解一下。

网友E:
减弱接收端的上拉电流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接收端不管限流电阻多大,电流固定在0.6毫安,已买tlp124测试,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