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D坏了还能修吗?

楼主(2012-02-03):
摄像机上的,只有光感了,没有影像了.

网友A:
索尼的还是佳能的啊?这个很贵的哦,坏了要换了哦:dizzy:

楼主:
索尼的还是佳能的啊?这个很贵的哦,坏了要换了哦:dizzy:
引用 网友A:

是三星的机器,CCD用的是索尼的.

网友B:
你怎么知道就它坏了

网友C:
都可以修,不够要找一个行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故障现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先是变暗,时好时坏,最后只有光感而无影像了.
其它的内录和放像都正常,其他系统功能设置调节等都正常.
查网上才知道该款DV是普遍存在CCD坏的现象.

网友D:
:lol 1# 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