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单片机有串口异步通讯的例程吗?

楼主(2012-02-03):
现在用79F161A做一个串口异步通讯的工程。
晶振用8M,波特率为2400,用串口工作方式3(1启始8个数据2停止位)
但波特率精度好像很难达到。
在此求高人指点。有相关例程更好。谢谢。

楼主:
补充问题:
       为什没中颖串口没有发送时,发送口常态是低电平,而不是高电平呢?

网友A:
补充问题:
       为什没中颖串口没有发送时,发送口常态是低电平,而不是高电平呢?
引用 楼主:

不发送时,TXD为IO口,所以要将TXD这这个IO口设置成输出高
如果用8M,2400应该是可以的呀,timer1设置成0x30,算出来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B:
版主能提供 正確能用的歷程嗎,我這邊項目也是弄了半天,通信還是連不上呀!

网友A:
只有一个79F32的,你凑合着看看?
http://www.sinowealth.com/fae_file/softip/zh/8bit/DEMO5_UART.rar

网友C(2017-12-01):
我现在也用SH79F161A做MODBUS-RTU通信,程序在宏晶的STC15F2K08S2上运行正常或,移植到中颖单片机上的,结果搞了半个月也没有通信成功,现在就是通信一次或者几次就死机。抓狂啊,都是51系列,一个串口,中颖的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网友D:
路过,学习中,我用过中颖SHF083A的芯片,貌似串口通信也很难弄!

网友C:
搞了中颖SH79F161A快20天了,发现把单片机的发送功能代码屏蔽的情况下,可稳定的接收上位机发来的数据,并在数码管上显示,但是同时开放单片机接收和发送的情况下,如果上位机给单片机发送数据,单片机在接收到数据,显示后,再把该数据返回给上位机,就很容易死机。太难调试了中颖单片机的串口。也根据161A的数据手册,对移植过来的程序做了相应的调整,也不该这么难弄啊。厂家的资料有极其的少。

网友C(2018-11-30):
中颖的技术支持呢?怎么没有人搭理这个问题呢?在STC单片机上成功使用的MODBUS程序,移植到中颖SH79F161A上,串口通信就根本用不成。是不是中颖的UART模块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