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接收模块的抗干扰能力

楼主(2012-02-03):
最近在做处理一个无线接收模块的距离问题,在此请教各位前辈!!!
主体是一个智能终端(嵌入式),包含视频、对讲、门禁等一些功能,控制部分有一个STC与ARM连接,无线接收模块(315M)与STC相连,用于门禁报警,无线发射采用的是2262。现在就是无线模块的近距离接收是没有问题的(10米以内),远一点就不行了!用示波器查看就收的信号,发现干扰非常严重。
请问下各位前辈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少干扰?

网友A:
还不一定是干扰的问题呢。还可能是天线系统问题,发射接收部分的问题。楼主用示波器看的哪里的收到的信号?不是天线下来的嘛。

网友B:
无线接收模块与单片机拉开距离,比如1米以上,无线接收距离即可大大加长。
采用PIC单片机则无此问题。

网友C:
坐看高手分析

网友B:
坐看高手分析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用分析,无线接收模块接收的信号是非常微弱的,51单片机本身产生的干扰足以导致接收到的信号误码。

用示波器看解调后的信号,单片机运行时干扰非常大,断开单片机电源,波形就干净多了。

网友C:
是51的EMC性能没有PIC的好吧?

以前是听人说过,没实际测试

网友A:
是51的EMC性能没有PIC的好吧?

以前是听人说过,没实际测试
引用 网友C:

那请问无线模块上用的单片机为啥不干扰通讯呢?

网友B:
无线模块上一般不用单片机,就是一解码芯片或编码芯片,工作频率很低。单片机基本上都要上到兆级的频率了,而谐波分量频率就更高了,足矣干扰到315M的频率。

楼主:
还不一定是干扰的问题呢。还可能是天线系统问题,发射接收部分的问题。楼主用示波器看的哪里的收到的信号?不是天线下来的嘛。
和天线是有一定关系,天线的摆放可以增加一定的距离(大概能增加几米的距离),但这样也无太大改善!

楼主:
cjseng发表于 2012-2-6 00:33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8楼:

我想是不是ARM的主振太高,从而干扰到315M的接收模块?

网友D:
俺以前用了很多MCU+无线收发,从来没见过啥问题啊!?

现在很多315M、433M、915M的无线模块都是透明传输的,接受部分都是UART到MCU的。

MCU系统如果按照10M的晶体假设的话,到3次谐波后的能量就已经很弱了,而3次谐波距离315M还远着呢。
检查你的接受模块的天线质量如何?看看接受的放大增益是不是足够?

如果搞不定,最好买模块,买质量好点的模块,呵呵,BBS里面的chunyang是专门做无线通信的,可以找它买。

网友B:
俺以前用了很多MCU+无线收发,从来没见过啥问题啊!?

现在很多315M、433M、915M的无线模块都是透明传输的,接受部分都是UART到MCU的。

MCU系统如果按照10M的晶体假设的话,到3次谐波后的能量就已经很弱了,而3次谐 ...
引用 网友D:

不知你做过的无线收发,传输距离是多远?

楼主:
11楼:
MCU系统如果按照10M的晶体假设的话,到3次谐波后的能量就已经很弱了,而3次谐波距离315M还远着呢。检查你的接受模块的天线质量如何?看看接受的放大增益是不是足够?

主要是还有一块ARM板的频率是200M以上,现在主要是干扰源不好确定。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要是还有一块ARM板的频率是200M以上,现在主要是干扰源不好确定。

网友A:
回复 网友D:
主要是还有一块ARM板的频率是200M以上,现在主要是干扰源不好确定。
引用 楼主:

楼主,无线要求的技术很高,短时间你不好理解,最好问下给你提供模块的人。

网友D:
回复 网友B:

空旷的情况下,100米还是能达到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D:
主要是还有一块ARM板的频率是200M以上,现在主要是干扰源不好确定。
引用 楼主:

无线模块跟你的控制板一般也只有3根连线吧,而且模块的体积也很小,如果有外接天线,直接将天线放到离主控板远一点的地方,没有外接天线,直接将模块远离主控板,用三根线延长即可。
注意:无线模块的电源退耦非常重要。

只要能解决问题,其实没必要死扣原理的,毕竟个人精力有限啊。

网友A:
就是做模块的,不然不会给你说这么明确滴。

网友B:
这是我N年前做过的接收模块原理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E:
超再声的干扰是比较大,用超外差的吗,可以考虑下软件抗干扰。一般干扰都是低电平的干扰。运距离的时候低电平会变长,高电平会变短,不知为什么

网友F(2014-08-26):
不知道楼主遇到的问题解决了没?,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我的项目是用STC12C5060S2单片机,解码是直接用PT2272解码的,用单片机的IO检测高低电,现在是不用单片机的时候解码距离能达到几百米,只要连上单片机,距离就剩几米。。。。和楼主遇到的问题非常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