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信号链] 改善回送损耗的电路

楼主(2012-02-03):
问题:信号传送时,若导线阻抗出现不连贯,信号便会被反射回去。回送损耗是用以衡量两个受控阻抗值是否对准的标准。BNC连接器,电路板走线,电缆驱动器输出阻抗或均衡器输入阻抗都各不相同
图例:

解决方法:
若频率上升,寄生电容及电感会降低回送损耗,只要加设另一小型电路,便会改善回送损耗,最常见的电路是小型的电感器,取值在3.9nh到 6.8nh,但必须与另一75欧姆电阻并行连接。

网友A:
楼主是想介绍lmh0340这个芯片???

楼主(2012-03-15):
以上应用适合所有SDI输出以及传输。不是局限于某颗芯片。

网友B(2012-06-19):
使用匹配阻抗不就行了 呵呵

网友C:
实际上并不一定要追求零反射,在满足系统指标要求的情况下,有一定的反射,比如S22到-10dB,也是可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