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仪表放大器电路实验

楼主(2012-02-03):
仪表放大器实验
我的问题简单说就是,波形在U1AU1D构成的差分电路输出Vo1Vo2处失真。请各位高手与前辈指点与批评……

为了说明问题,详细公布自己的思路与实验记录。学模电就是不能怕麻烦与辛苦啊。我用的是一个LM324构成仪表放大器,电路图是书上常见的。阻值是自己选取的,要输入1KHZ,50mV(峰峰值),输出1KHZ,15V(峰峰值),放大倍数为300倍。电源电压选为±12V,增加了失调补偿调整部分。仿真电路如下图。

仿真时失调与偏置很小,如下图。

以上都是理论,实际电路中,失调很大(失调也放大了)。我参考的资料是科学出版社《运算放大器原理与应用》蔡锦福编著。
33、34页
反相放大调零,34页 正相放大器的调零,15、35页差动放大器的调零,47页共模抑制比的测试方法,106页差动放大器的增益调整。

实际测试时没有差模信号源,用信号发生器加反相器(放大1倍的反相比例放大)构成差分信号源。
实际电路原理图:

电路设计时,插针孔的大小没有设计好。还有一些检测点没有加好。

实验过程与记录1. 示波器CH1CH2同时接信号发生器时
说明两个通道不一致。

2.CH1VS1CH2VS2,使波形的有效值相同(与上图数值相同)。

3.CH1接信号源10mVp-pCH2Vo

放大倍数为1.82V/(10mv*2)=91
4.CH1接信号源为20mVp-p时,CH2Vo。波形失真。

5.CH1接信号源为20mVp-pVS1)时,CH2VS2

6. CH1接信号源为20mVp-pVS1)时,CH2VS2CH2反相后。

7. CH1接信号源为20mVp-pVS1)时,CH2VS2CH2反相后。A+B即差模信号40mv左右。

8. CH1接信号源为20mVp-pVS1)时,CH2VS2CH2反相后。A-B即共模信号4.4mv左右。

9. 信号源为20mVp-p时,CH1LM3241脚(Vo1)时,CH2LM32414脚(Vo2)。

结合第4,说明波形在Vo1Vo2已经失真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会不会是因为失调的原因?测直流偏置量和失调大小。
10.VS1VS2与地短接后。CH1Vo。示波器没设置好,有触发电平。但直流偏置有700mv

11.调整RW3使失调尽可能小,最小为559mv

12.调整RW5,失调变化范围不大。

13.CH11脚(Vo1,CH214脚(Vo2)。

14. CH11脚(Vo1,CH214脚(Vo2)。A-B即差模信号为-30.8mv左右。

15. CH11脚(Vo1,CH214脚(Vo2)。A+B即共模信号为0mv左右。

16.为了使Vo的失调尽可能小,采用加大调整量。将R16=100欧换成470欧。补偿量为±12*(470/470+6200)≈±846mv。CH11脚(Vo1)不变,CH2Vo,调整后Vo最小偏置如图所示。(我认为应该看有效值-235uv,不应该看峰峰值,应该对吧。)

17.信号输入端短接后,重新测,1脚接CH1Vo1),14脚接CH2Vo2)。可以看出调整后面的失调对中间的影响不大。

18. 1脚接CH1Vo1),14脚接CH2Vo2)。A-B即差模信号为-32.4mv左右。

19. 1脚接CH1Vo1),14脚接CH2Vo2)。A+B即共模信号为0mv左右。

20.CH1VoCH2VS110mVp-p)。放大倍数为3.28/(10*2)=164倍。

21. CH1VoCH2VS120mVp-p)。放大倍数为6.56/(20*2)=164倍。

22.CH1VS1(10mVp-p)CH2VS2

23. CH1VS1(10mVp-p)CH2VS2A-B即差模信号为12mv左右。

24. CH1VS1(10mVp-p)CH2VS2A+B即共模信号为6mv左右。

25. 信号源为10mVp-p1脚接CH1Vo1),14脚接CH2Vo2)。波形还算正常,就是波形上下不太对称。

26. 信号源为30mVp-p1脚接CH1Vo1),14脚接CH2Vo2)。波形失真。

27. 信号源为30mVp-p1脚接CH1Vo1),14脚接CH2Vo2)。CH2反相后,CH1CH2波形完全重合。

28. 信号源为700mVp-p1脚接CH1Vo1),14脚接CH2Vo2)。波形有些失真。不知为什么?

29. 信号源为700mVp-p1脚接CH1Vo1),14脚接CH2Vo2)。CH2反相后,CH1CH2波形完全重合。

30. 信号源为700mVp-p14脚接CH2Vo2)不变,CH1Vo。可以看出±12VLM324的输出最大为22.8Vp-p

31. 信号源为70mVp-p14脚接CH2Vo2)不变,CH1VoVoVo2同相且失真地点基本相同。结合前面的可以确定从中间两个运放开始失真。但也可能是构成的差分信号不够好(从第22----25可以看出)。

32.改变信号发生器的输出信号,小于30mVp-p基本不失真,大于30mVp-p开始明显失真。信号源为30mVp-p1脚接CH1Vo1),14脚接CH2Vo2)。A-B即差模信号为460mv左右。

33. 信号源为30mVp-p1脚接CH1Vo1),14脚接CH2Vo2)。A+B即共模信号为0mv左右。

34. 信号源为10mVp-p CH1Vo14脚接CH2Vo2)。VoVo2同相,放大倍数为3.12/(10*2)=156倍。

35.调节RW2使放大倍数为300倍,10*2*300=6V。实验时调为12V左右,即600倍(没有分清幅度与振幅,幅度应该是峰峰值)。与第34比较,Vo已经明显失真。

信号源为10mVp-p时,VS1VS2并没有失真,10mVp-p时第220mVp-p时第5-8可以看出。
现在可以知道在U1A,U1D开始失真,但也不能排除差分信号不够好的因素。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怎么解决呢?
(题外话:上传太麻烦了,本来已经写好了word文档,图片却不能显示。不知怎么上传,问别人也不会。只能自己摸索,试各种不同的浏览器。。。不支持bmp格式,还要转换格式,太不容易了。不过,总是会了!)
  刚才电路仿真了一下,仿真总是理想的。

图片没显出来,直接传文档

楼主:
怎么还没人回复啊。看来还要自己去探索啊。。。。。。还要在多个论坛广发帖吗?

网友A:
没太仔细看,但觉得±12V供电产生15V的输出是不是不太现实呀?

网友B:
LM324,无论用多么高级的电路,都达不到仪表放大的精度的。
那个失真到值得研究一下。

楼主:
产生峰峰值15V可以,我也刚发现,谢谢 zhangyu198530。有效值的1.414倍不是峰峰值吗。

楼主:
刚才用软件仿真了一下,50HZ 9.98Vp-p,均分根为3.53V;1KHZ 9.97Vp-p时为3.53V,倍数均为2.8左右。20mVp-p时为7.07mV,1KHZ和50HZ时也相同,倍数为2.82左右。
实际测试400HZ  5Vp-p为2.8V,倍数为1.78左右;1KHZ  5Vp-p为2.6V,倍数为1.92左右(信号显示时有点不稳,但也接近2倍)。
这我就不懂了。

网友C:
有效值跟这里没关系,你要看电源的电压要超出最大的输出,另外还要加上一部分的电压,像你这样输出正负15v,肯定要将电源加到正负16v,另外你可以试着断开后级,看下是不是前级的错误造成的,一点点的去查。另外,给你两点建议:第一点,你这样一下子全放上来,一般没人愿意全部仔细看,大家也都很忙。第二点,个人感觉,搞模电一般人不愿意看其他人的结果,更愿意自己动手查,别人的结果一时半会也看不明白。以上两点建议,请楼主斟酌下。谢谢

楼主:
谢谢七楼的提醒与建议。我第一次发帖,下次注意了。。。。。我还是再自己查查啊。我现在是学生,可能体会不了大家。还是要谢谢各位的支持与建议。我不会一直上网,一天只可能上一两次。
那么有效值怎么计算呢?或者提醒看那本书?我还是上网再查一下吧。

楼主:
我现在懂了一些。对于正、余弦波:有效值=幅值/2的开平方。Vp-p=2*幅值。所以有效值=2*根号2*Vp-p=2.82*Vp-p。

网友C:
楼主,这个跟有效值没关系,只跟最大值有关系,电源电压要超出两头,运放没办法帮你升压

网友D(2013-02-23):
1、能先做一个差分信号,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这部分有个问题,输入参考那么多电阻可以省掉,电位器中间头直接接到同相输入端。
这一块的参考最好是用电阻分压然后一个运放做缓冲输入最好。
反馈回路使用电阻,不要搞电位器,温度系数不好。同样的原则适用于后面电路,必须用电位器的,用大值电阻+小值电位器。
2、末级参考部分也是复杂点了,直接接地就好了。注意跟反馈回路参数对称。
3、324性能不好,仪表放大器实验最好用好点的运放。起码op07,很便宜。一个4路的型号供参考opa4277,20多一片跟管脚可以和324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