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小电压信号测量:先放大再滤波?先滤波再放大?

楼主(2012-02-03):
交流小电压信号测量:先放大再滤波?先滤波再放大?交流小信号:10KHZ左右,需要放大1000倍,中间加有源滤波,我是应该先放大再滤波呢?还是先滤波再放大?

网友A:
个人觉得先放大在滤波好些,可以将放大电路和电源引入的噪声在后面做个抑制。当然最好前后都加滤波,RC滤波也增加不了多少成本

网友B:
先滤波再放大

网友C:
感觉还是先放大再滤波比较好,因为是小信号,滤波的时候可能减弱本来就很小的信号甚至把小信号滤掉。

网友D:
这个需要看你的交流小信号小到什么程度了!如果你知道其固定的频率在10HZ那么个人建议是放大后在滤波,不过我有接触到几个医疗上的放大电路,一般情况是直接把滤波部分直接做在放大电路里面的,不是当初的放大或单纯的滤波!

网友E:
什么级别的小信号?满量程mv级的话,先选频滤波再放大,再滤波

网友F:
应该是先放大后滤波吧。

网友G:
應該先放大再濾波。

网友H:
期待大神的回答~

网友I:
个人感觉先滤波再放大,然后再一次滤波,比较稳妥。。。。具体没有实际操作过。。。。

网友J:
先用有源滤波器,在滤波的同时小倍数放大,然后再单纯的大倍数放大

网友K:
视实际情况而定,可以先试一试,看看哪种效果好些

网友L:
这个问题需要彭总出面解决,,,

网友M:
既然是小信号的,建议先放大再滤波

楼主:
这几天出差,今天才得以回帖。谢谢各位网友了。
我赞同LS的说法
总结一下:
第一级:无源滤波、钳位、ESD等保护。滤除较大幅值【提取有用弱信号】、较高频率【高频成分易造成后级电路的不稳定波形失真等问题】 的成分。这一级是粗滤波。为的是提取有用成分【允许一部分的无用成分】。形象点说是粗提纯。
最前级应该有个滤波,这个滤波应是无源的。
我考虑有源滤波处于第一级的话的对这么弱的这么杂的信号容易【不是肯定】不但不能有效滤波而且造成不必要的失真或引入噪声。
第二级:放大【或兼滤波】。
到这里的信号应该是放大器能够正确放大的信号,当然,能够滤波的话可以进一步“提纯”。
不过对于可变增益放大来说,我一般不再这里滤波。而是把不同大小的信号按硬件档位放大为固定范围大小的信号到后级的有源滤波电路专门“提纯”,这样滤波电路能够工作的更好。
这一级出来后的信号幅度必须是OK的,后级能够处理的。
第三级:有源滤波。如果信号到这里就可以用了,那么就无需滤波了,有时候到程序里进行一下软件滤波就可以了。如果需要更纯净的信号那么就用这一级。

出来之后进ADC。ADC的采样率也是一级滤波器。

ADC成数据后,软件滤波又是一级滤波器,软件增益也是一级“放大”。

当然了,数据出来后要显示、上传等时,更可以“滤波”、"放大"

请楼上说说我这么安排是不是合理呢?

网友N:
对于小信号,先放大可以提高信噪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