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学习看什么书比较好

楼主(2012-02-03):
我是新手,请教下,学习单片机有什么书推荐的么?谢谢

网友A:
C语言入门(推荐HORTON 版)
郭天祥。。。

网友B:
先看 某一款 单片机 原理 介绍的书,建立概念。
可先 MCS51、PIC、AVR 中的某一型号 介绍的 早期的书籍(网上很容易找到)。

网友A:
先说单片机类型,从51入门其实很方便,而且很经典;
其次,单片机原理方面的书,只是参考,打开编译器写代码才是关键;
所以,开发板是必须的;
所以,C语言是必须的(会用汇编也行);

学习方法,我的推荐很直接:你直接看郭天祥的单片机教学视频,把整个系列看完,你就明白了,旁边最好备一本单片机原理方面的书,因为有些寄存器什么的,可能会记不住;

网友C:
lifeinjoy 说的非常好。书的话--杨欣老师的《实例解读51单片机完全学习与应用》,讲的比较全,但用的是汇编。硬件知识讲的比较多,我喜欢从硬件开始,结果现在也没自己写几行代码,惭愧呀。还是lifeinjoy说的好,书不重要,写代码才是关键。

网友D:
書名:HT46xx A/D型MCU在廚房小家電中的應用 (簡體版)
作者:楊斌
出版: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出版社
編號: N/A
ISBN:978-7-81124-355-0
內容簡介:
本書講解用盛群單片機來設計廚房電器控制器,以軟體設計為主,軟硬相結合,首先簡單介紹廚房電器產品基礎,HOLTEK的HT46系列單片機基礎知識,再分別講解顯示和按鍵、A/D轉換和溫度檢測、功率輸出和控制等部分的硬體和軟體設計,最後以6款產品為例,講解整個控制器的設計思路和流程,硬體和軟體的實現。此書旨在讓單片機初學者從理論知識到實際產品設計的漸進提高過程,既包括單片機的應用,又有週邊驅動晶片的應用,還包含了具體產品的功能規格及控制特點等介紹。本書適合有一定基礎的初學者,也適合廚房類產品的軟硬體工程師閱讀。

这本书是2008年出版的,现几乎没有卖了.

网友E:
虽然我自己也写了本这样的书,我还是想告诉你实话——看数据手册。

网友F:
入门的话,我有资料

网友G(2019-04-21):
我初学看的是王云的单片机教材,书带的云龙51单片机视频比较全面,觉得比较适合新手入门。大家可以去了解下。

网友H:
     不带RTOS 纯单片机编程,个人觉得写得最好得是这本《MSP430系列单片机系统工程设计与实践》谢楷,赵建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