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单片机唤醒|拉电流|灌电流

楼主(2012-02-03):
单片机一直处于休眠状态, 我想要通过按钮去激活,使用拉电流比较好呢还是灌电流比较好?

网友A:
大哥,这时是输入状态!!

网友B:
输入状态,只有高低电平输入的区别,一般简单的做法是RB口开内上拉,用端口变化中断来做。当然楼主需要仔细分析自己应用的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