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ST的工程师对STM8L的ADC转换时间确认一下

楼主(2012-02-03):
如图所示,当STM8L的工作电压为3.3V,假定ADC的工作频率为8MHz(不是16MHz)时,那么使用慢通道(Fast channels: channels 24 to 27, channels VREFINT and TS)进行ADC转换,根据上图则有tconv = 12 + ts,其单位为1/fADC。ts是采样时间,在ADC_CR2中的SMTP1[2:0]中可以进行设置,但是请问12是指什么?
是指STM8L的转换时间是12个ADC时钟吗?手册上好像没有任何说明啊!
如果是的,那么(12+SMTP1[2:0])×1/fADC = (12 +N) * 125ns(ADC clock cycles--1/8MHz=125ns?)。
只好麻烦ST的工程师确认一下,没办法,你们的手册是在是...

网友A:
表的最后一列不是有单位(Unit)吗?

12+ts这一行对应的单位是1/fADC。1/fADC不就是ADC的时钟周期吗?

楼主:
如果12+ts对应的的单位是ADC的时钟周期,那么按照图表上的表示就有:
ADC的工作频率为8MHz,设定采样时间为48个ADC的时钟周期,ts=48×1/fADC=6us,12+ts= 18,则有采样时间18×1/fADC=2.25us,竟然小于采样时间。

写成“12+ts对应的的单位是ADC的时钟周期”就有问题。

我刚刚去下载了STM8S、STM32参考手册,在PDF内都详细说明了ADC的转换时间:采样时间(clock cycle)+转换时间(clock cycle)。为什么STM8L就这么模糊呢?

网友A:
你这里的推导有问题: ADC的工作频率为8MHz,设定采样时间为48个ADC的时钟周期,ts=48×1/fADC=6us,12+ts= 18,则有采样时间18×1/fADC=2.25us,竟然小于采样时间。

既然你已经把ts理解为时间(ts=48×1/fADC=6us),怎么可能又把这个时间再乘以另一个时间参数(1/fADC)呢?

把你的推导中最后那个算式变换一下,就是:18×1/fADC = (12+ts)×1/fADC =12×1/fADC + ts×1/fADC
这个加法的前一半单位是us,后一半是us2,结果的单位是什么呢?

---------------------

实际上,在tCONV一栏中的ts就是采样的周期数目,例如你设定采样时间为48个ADC的时钟周期,fADC=8MHz,则tCONV=(12+48)×1/fADC = 7.5us

网友B(2012-08-15):
实际上,在tCONV一栏中的ts就是采样的周期数目,例如你设定采样时间为48个ADC的时钟周期,fADC=8MHz,则tCONV=(12+48)×1/fADC = 7.5us

这句话写到DATASHEET里该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