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a06-600在控制电机时有漏电流怎么回事

楼主(2012-02-03):
bta06-600在控制电机时有漏电流怎么回事
用BTA控制电机转动,在电机不转时有电流流过,电机有点声,如何才能把漏电流关闭,使管子完全关断????

网友A:
电流是从R21,C14过来的。减小电容值看看。

楼主:
那个电容是高压瓷片电容,没有用过都是这样不是电容有问题吧、我换了 个681上去 好像漏电就很小了,原来量线圈电压要5V左右,换后在0.3v以内,是不是买的这批电容不灵。????

网友B:
2楼的正确!680p的电容比10n的小许多,容抗大了,当然线圈电压要小了。

楼主:
选什么电容能让漏电小耐压高呀,如果降低容量起到的缓冲作用不是打折扣了回头管子再给烧了????

楼主:
如何减少漏电流呢 我试了谢方法都不灵

楼主:
减少电容就不能起到,缓冲的作用的,如何有既能杜绝漏电流又能不减少电容呢???

楼主:
不能沉哟

楼主:
谁有办法解决呢  等了那么多天没有结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