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机里烧了个8脚 背光灯升压芯片,求指点(已补电路图)

楼主(2012-02-03):
求诸位帮我看一下这个IC是个神马东东?

网友A:
型号看不清,但是IR的,它的功率器件居多,且里面的接法看,应该是MOSFET

楼主:
多谢,我搜一下

楼主:
IRF7821 搜到这个型号,不知对也不对?

楼主:
这个器件是这样坏的:

左边电感温度很高 → 烤坏右面的电解 →烧了这个IC

楼主:
外围电路这样的:

楼主:
7、8脚 和5、6脚外面接 升压变压器线圈

网友B:
楼主的原理图明显画错了,升压变压器是个大电流的玩意,你这图回路在哪?

网友C(2013-02-01):
烧这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