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恒流源的问题

楼主(2012-02-03):
1 如果-5——+5A用运放调节MOS管可以?功耗会不会太大?
2 MOS管是不是工作在线性区,运放的输出是一个什么电压?有什么资料有理论的分析?
谢谢!
3 0.01%的分辨率似乎可以实现,如果是精度会不会太高,无法实现。

网友A:
1、可以。功耗取决于输出电压范围和电压余量
2、MOS管工作在线性区,运放输出的是控制电压、栅极电压。理论分析见恒流源的书。
3、分辨0.01%可以实现。精度由很多因素决定,主要是采样电阻、运放、电压基准。

楼主:
有人说这种方案振荡的厉害,所以不太适宜选用MOS管?

网友A:
阻性负载问题不大,容性负载很难办,感性负载可以补偿。

网友A:
5A恒流源,0.01%可以实现,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际上。
基准到0.01%没有任何问题,基准分压电阻也不是问题,关键是采样电阻,需要大功率、超高精度的小阻值的,普通分流器不行。

网友B(2012-03-04):
之前有同仁发过这个资料,再拿出来cc

网友A:
楼上的**我昨天在另一贴里贴过:https://bbs.21ic.com/icview-312846-1-1.html
而这个电路里的短板,恰恰是采样电阻不好,用的是体积很小的1/8W、0.1%、10ppm/K的,这样的电阻老化特性保证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