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给电话机发一个1400hz的单音?牛们进来坐坐。

楼主(2012-02-03):
是不是给某脚一个1000/1400毫秒的高电平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那么硬件上怎么实现呢?

网友A:
PWM输出一个频率为1400HZ的方波是否可以?

网友B:
电话机接收的不是矩形波,而是正弦波,还有幅度要求,需要滤波、放大处理。
另外,电话机要接收的其实是双音频,就是两个频率的波形叠加起来的,可以外加一个双音频芯片来完成,比如8880。

楼主:
cjseng ,给来个电路图看看啊。

网友B:
搜MT8880芯片应用,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