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Boost功能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2-02-04):
听说truetouch又有了Tx-Boost功能,但它是什么呀?哪位大侠帮我解释一下?谢了!

网友A:
就是不需要外部滤波器,也可以提高信噪比,是truetouch系列在TX内部生成的 10V 电路。
除了提高信噪比,还可以提升扫描速度

楼主:
哦,有点明白,斑竹有详细点的资料吗?

网友A:
你可以看看这篇**
关于truetouch的非常好的一篇**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302190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B: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