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n2hex问题求教

楼主(2012-02-04):
hex2bin直接转没问题,就是bin2hex转换的时候base这个基数是干嘛用的啊,给不同的值会对程序产生影响嘛!?求高手解读

网友A:
hex格式是包含地址信息的,而bin没有,所以hex转bin可以直接转,而bin转hex需要输入一个地址信息,才能正确转。

网友B:
如果是PIC,设置为0转换后,下载到MCU看看运行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