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8550或8050放大LED驱动电流

楼主(2012-02-04):
现在有一个闪灯IC来控制LED(如附件图片),但是这个IC的驱动的电流不够大(只有20mA),想通过8550或8050来放大驱动到350mA,请教电路该怎么接呢,有图最好

网友A:
接成恒流源

网友A:
用78系列的接成恒流源模式也行,输入作为输入,输出串一电阻R,然后与地连接到一起输出

网友B:
350mA电流?那你要用功率管了,接话很简单,VCC接LED阳极,集电极接阴极,10、11、12脚分别通过电阻接基极,发射机接地

网友C:
楼上的接法用了NPN管子,我下面这个接法用了PNP管子:

其中你的图上R用多大R1就用多大。如果你不知道R1用多大,告诉我Vcc是多少。
R2要实验确定,也许短路即可。

楼主:
这个电路是IC输出低电平有效啊,按照各位这样接,LED不亮啊

网友D:
5L的就是低电平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