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助学板芯片解锁问题

楼主(2012-02-04):
看前辈的笔记,发现在程序中都会有UNLOCKREG(); 这一句,还有时会有LOCKREG();,我想问的是为什么我写了一个点灯的程序,没有用解锁芯片,LED还是照样会亮?难道是我的助学板里的芯片没加锁?

还有一个问题,在使用GPIO时,要先配置一下,使用一个DrvGPIO_Open(  );,同样我也没有使用,直接用DrvGPIO_ClrBit(E_GPA,2);了。我这样用只是不规范还是会有隐患?

呵呵,真是越看问题越多,望给位前辈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应为你没用系统时钟,用的延时,所以不用解锁。第二个问题,GPIO默认为输出,所以不用初始化,不过还是规范好点

网友B:
ls回答的很好很直接,再说点个人理解
第一:芯片为保护一些内部寄存器不被误操作,默认对其加锁,若要操作这些寄存器(如配置系统时钟源,配置IO口功能,设置定时器等)要先UNLOCKREG(); 最后要LOCKREG();
第二:新塘M0的IO有四种方式:输入,输出(默认),开漏或准双端模式。各种模式下IO的电平和触发方式都不同,所以在使用前要正确配置,在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楼主:
谢谢两位,结贴了

网友A:
谢谢提示,是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