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哪个时钟源比较好

楼主(2012-02-04):
系统使用16.6MHz内部振荡,想要定时10ms,用哪个时钟源比较好呢?

网友A:
用高频的吧,低频其实也行,随便你的

楼主:
好的,用示波器看看了,内部高频很准!

网友B:
常温下1%,眼睛看不出的

网友C:
嗯,需要用示波器测量的方法测试一下

楼主:
哦, 明白了

楼主:
那就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