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分析电压跟随器输入和输出的误差?

楼主(2012-02-04):
(无正文)

网友A:
:$这不是一个放大器吗?怎么成了电压跟随器了?

网友B:
这电路就是跟随器。
Vo = V- = V+ + (V- - V+)
如果认为Vo=V+,那么误差就是 (V- - V+),这就是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Vos

网友B:
另外,请初学者尽量到“新手园地”栏目里提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失调电压不是使输出为零的输入端压差吗,同向端接地时的误差才是失调电压吧?

网友C:
定义是你写的这样

网友D:
VOS为运放固有偏差。除掉这个误差,再对V+,V-端的差做A倍放大。

网友E:
个人见解:
1,输入失调电压引起来的误差,这个就不说了
2,输入偏置电流和输入失调电流引起来的误差,其中在合理控制同向和反向的等效电阻相等的情况下可以只计算输入偏置电流引起来的误差,你这个简图这里没法分析这点。
3,共模抑制比引起来的误差:输入所加的共模信号不同引起来的误差也不同。

网友A:
:$恶补了一下放大器的内容。终于明白这个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