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焊层/助焊层的概念不是很理解,求教

楼主(2012-02-04):
阻焊层/助焊层的概念一直都不是很清楚,只知道阻焊层是铺绿油的层,在上面画上图形后会在绿油上开窗,也就是不铺绿油;阻焊层是上锡膏焊接的,在上面画上图形后会在该区域上锡以焊接元件。
自从开始画PCB后,一直遵循助焊层大小等于焊盘,阻焊层大小略大于焊盘0.1-0.3mm的准则,阻焊层略大于焊盘方便做钢网上锡,助焊层等于焊盘用来上锡焊接。也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刚刚看了ATMEL的官方板卡的PCB图,QFN的封装在一排管脚上做了连续的阻焊层开窗(图中绿色区域),不理解为什么。
图中蓝色是焊盘,紫色是阻焊层,外面一排绿色的开窗也是开在阻焊层,不理解。求指教,另外我觉得之所以有这种不理解还是对PCB加工工艺的和工序的不理解,没在PCB厂和贴片厂呆过,谁能上传点资料看下,谢谢。
上传不了附件?可能是网络问题,反正图上是QFN一排管脚画上了一个大的矩形框在阻焊层。

网友A:
楼主先看看各层的概念及含义,我这里有个资料

阻焊层,其实就是绿油那一层,这么和你说,你打开一个焊盘,如果里面设置了阻焊层,那么焊盘做出来就没哟偶被绿油所覆盖,如果没有设置阻焊层,那么焊盘将被绿油覆盖,这就是为什么,阻焊层要比焊盘大那么一点点的原因,为的就是不要绿油盖到焊盘上,而助焊层就是焊盘的上锡的那一层,故要等于焊盘大小。

建议LZ打开一个PCB封装,然后点开一个焊盘,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A:
阻焊层:solder mask,是指板子上要上绿油的部分;因为它是负片输出,所以实际上有solder mask的部分实际效果并不上绿油,而是镀锡,呈银白色!

助焊层:paste mask,是机器贴片时要用的,是对应所有贴片元件的焊盘的,大小与toplayer/bottomlayer层一样,是用来开钢网漏锡用的。

楼主:
那QFN封装的管脚阻焊层做成一排,没有一个个管脚的分开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意思就是那一排都不需要盖绿油,这就省去了一个焊盘一个焊盘的做了,板子上的那一排都已经做好了,不会被绿油覆盖

网友B:
阻焊层就是绿油层。
paste mask是钢板层,不在PCB上面,是SMT工艺流程中的一个工装,用于给SMD焊盘上锡浆(paste)的。

把锡浆翻译成助焊,说明这个翻译是个二百五,根本不了解工艺的胡说八道。

网友B:
这个帖子里面我贴了钢板的实物。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82470

网友C:
绿油不沾锡,所以就成阻焊了。

助焊则相当于焊锡加点松香,帮助完成焊接,实现良好焊接效果。

网友B:
绿油不沾锡,所以就成阻焊了。

助焊则相当于焊锡加点松香,帮助完成焊接,实现良好焊接效果。
引用 网友C:

锡浆是paste,助焊是flux,这个词是流动性的意思。
把锡浆翻译成助焊,说明这个翻译是个二百五,根本不了解工艺的胡说八道。

网友A:
助焊层这个词在PCB圈子中很通用,刚做PCB设计的很多人都接触到这个词,百度“助焊层”就知道通用性了。不知道李前辈以前听过还是没听过。

大家都能理解或者更好理解的东西李前辈没必要这么较真,搞的是开发而不是文学。

9# 李富贵

网友B:
助焊层这个词在PCB圈子中很通用,刚做PCB设计的很多人都接触到这个词,百度“助焊层”就知道通用性了。不知道李前辈以前听过还是没听过。

大家都能理解或者更好理解的东西李前辈没必要这么较真,搞的是开发而不是文 ...
引用 网友A:

你在2楼的那个pdf里面的描述就是错的。
Toppaste: 顶层需要露出铜皮上锡膏的部分。
Bottompaste: 底层需要露出铜皮上锡膏的部分。

露不露铜皮,是阻焊层起作用,跟所谓的助焊层(pastemask)毫无关系。
所谓的助焊层(pastemask)是一块镂空的钢板,批量生产工艺中用来给SMD焊盘涂锡浆用的,你明白了吗?

网友A:
首先,声明那个PDF不是我的,而是本坛里PCB版块很早的学习资料,我也不讨论资料的好坏,能让人学懂的就是好资料。

其次,PDF里说的很明白,Toppaste是上锡膏的部分,也符合你说的钢网漏锡到PCB上。并不是说露出铜皮。上面我解释的很清楚,所谓露出铜皮是阻焊层,而它是负片的性质。同样的事情同样的道理只不过是表达方式不一样而已,如果你还非得牵扯到钢网,我只想说那时生产工艺上的事情。这个道理我懂,我知道你也懂。

最后,我想说一下,原本这贴到5楼,我认为可以结贴的,我没有想到你会一再纠缠于这个帖子,不知道你是想表明你更了解PCB工艺上的问题还是想表明你对用词方面比大众更为谨慎。

至于LZ,我想他该得到他想要的答案了,我不想有无聊的争议,此贴我将不再回复。
11# 李富贵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有的芯片管脚间距较小,无法满足每个管脚的阻焊开窗的空间的要求,以前我们用的是阻焊开窗单边至少3-6mil,所以就一排管脚整体开窗。这个属于单板工艺的范畴,可以找相关书籍和IPC标准看下,但每个公司的规则或多或少有点出入。

网友E:
绿油不沾锡,所以就成阻焊了。

助焊则相当于焊锡加点松香,帮助完成焊接,实现良好焊接效果。
引用 网友C:

没有比这种解释更简明的了。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前辈的指教,基本上明白了。

楼主:
13楼说“以前我们用的是阻焊开窗单边至少3-6mil”这个只有0.1-0.2mm还是比较容易满足的啊,为什么要整排开窗呢?
还有FBGA封装的,间距更小都每个焊盘单独开窗,QFN的也不至于因为工艺达不到而整排开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