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OP27搭的四阶低通滤波器没有输入,却有很大的直流输出?

楼主(2012-02-04):
各位大侠,我用OP27搭了一个四阶多路反馈低通滤波器,工作电压为12v,接入信号时,电路工作良好,可问题就在于没有电路输出时却有很大的直流输出信号(10v左右),这个电路调了好几天了,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楼主:
纠正一下,是没有信号输入时,有很大的直流输出,

楼主:
大侠们都过元宵去了吗,自己顶!

网友A:
仿真有没有问题??

楼主:
恩,今天断了信号,仿真一下发现有直流输出,那就是电路本身的问题了,就想改善这个问题,还在解决中,请多多指点啊

网友B:
输入悬空,神马电压都可能。只需要在输入端对地加个几M的电阻即可。

楼主:
大家好,我采用上面的意见在输入端加了一个2M的电阻,但这样对我的电路滤波频率有很大的影响,后来我就在最后一级的输出端加了一个0.01uF的隔直电容,这样在输出端就没直流了,但是各个片子还是会输出10v左右的电压,我想问一下这样对片子的稳定度,工作寿命的会不会有影响,另外我把八阶高通(没有增益)和这个低通滤波连起来成为一个带通滤波的时候有150mv的自激信号,我想问一下这这之间还用加什么匹配吗,为什么会产生自激了,(高通和低通独立调试时没有自激),在线等各位回复啊、!

网友C:
:P难道是传说中的深度反馈????

网友D:
最好把前面电路也贴上

楼主:
这是切比雪夫0.1db的高通滤波电路,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E:
输出饱和的高电平,应该是运放开环了。
1,检查电路连接是否正确
2,运放的失调电压检查
3,输入是否有直流成分,可以试试在输入输出端加耦合电容。

网友F:
有一点需要明确,没有输入不是输入悬空,而是输入接地,书上说的明明白白的,不要忘记了。

网友G:
为什么不接调零电位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