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的官方源码,checksum怎么是这样的?

楼主(2012-02-04):
checksum应该是求和的啊,可以代码却是下面这样的
  1.   //check checksum
  2.   if(*(--ReceivedData) ^ *(--ReceivedData) ^ *(--ReceivedData) ^ *(--ReceivedData) ^ *(--ReceivedData))
  3.     result = 0;

全部是"与"运算

网友A:
这里可能是简单的校验,跟协议有关

网友B:
从代码上看,应该是对接收到的数据(5个元素,类型未知),进行模2加,如果结果不为0,则返回result = 0;
就是说,只有这5个元素的各个位上的1的个数加起来都是偶数(0也算),才不会返回0;
这个,应该跟数据的奇偶校验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