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n2hex问题求教(MPLAB)

楼主:
MPLAB中可以直接将HEX文件写到单片机,但我手上的文件是BIN格式的,下载了个转换器,如下图,需要设置BASE,这个我不大明白什么意思,有人说是地址,求解!另外就是MPLAB编译器本身有将BIN转换为HEX的功能嘛!?求大虾一解

网友A(2012-02-04):
1、可以将BASE设置为0看看,另外,你也可以下载这个文件的软件帮助手册看看。
2、可以使用MPLAB的文件导入功能试试看,下载下去看看芯片运行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MPLAB导入不支持bin格式的,我试过啦;转换等周一拿到文件再试试,谢谢叶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