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2 中断为什么进不去?

楼主(2012-02-04):
我使用STM32的串口1和HMI通信正常,使用串口2和一个数据采集板通信,从串口2向采集板发读取数据指令,采集板收到指令就向串口2 发回采集的数据,串口1、2都使用中断接收。
     使用示波器查看,串口2有指令发出,紧随着采集板就把数据发回的波形也正常,但串口2却收不到数据,在串口2的中断程序设置断点,没有任何反应,好像串口2的中断没有打开一样。
     串口2的设置我也查看了多遍,该有的设置都不缺,发送数据正常,就是不接收。不知道什么地方设置的不对。
     数据采集是在主循环里进行,每秒采集一次,发出采集指令后,就随即打开了接收中断,等待数据返回。但数据返回了,接收中断却不响应。希望得到大家的指导和帮助。谢谢!
     我在百度上看到也有类似问题,他的解决是“把新库函数,启动头文件加入”就好了。不知道这个“启动头文件”是个什么文件。

楼主:
串口2不进入中断的原因找到了,是我的过错,我在拷程序时不知怎么回事儿把串口的配置模式拷漏一项,把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写成了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没有了USART_Mode_Rx 当然就不能接收了,改正后就一切正常了。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

网友A:
呃 这玩意儿真的是个细活儿~ 一同学习~

网友B:
呵呵, 原来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啊. 很多时候把问题想得太复杂了.

楼主:
对不起,以前不知道结贴,前几个贴直到现在也没结,现在知道发帖要结贴,但点击结贴后告知,给分与总分不符,要重新分配,但不知该如何重新分配。

网友B:
呵呵, 新人啊 .
给参与你讨论的帖子评价分. 总分之和要等于 上面 未结帖后面那个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