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和C++为什么不准动态定义数组,我表示**!

楼主(2012-02-04):
C与C++为什么不准动态定义一个数组大小,也就是说不能定义数组时下标必须是一个常量,不能是变量(如int a[100])。  要想在程序运行中动态定义数组还要用指针和new运算符或malloc函数,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 抗议!

网友A:
很正常,动态定义数组 必须先用malloc 函数向系统申请分配指定size个字节的内存空间,自动计算所需要空间大小。否则,若你脑袋一拍,动态指定一个N大的数组,如int a[1000000000])。不就杯具啦~~~  ;P

网友B:
动态定义数组?真是思路广欢乐多。

网友C:
不准动态定义一个数组大小,我觉得很理解啊!
汇编做不到的,其实C也很难做到!

楼主:
很正常,动态定义数组 必须先用malloc 函数向系统申请分配指定size个字节的内存空间,自动计算所需要空间大小。否则,若你脑袋一拍,动态指定一个N大的数组,如int a[1000000000])。不就杯具啦~~~   ...Cortex-M0 发表于 2012-2-4 16:59
看来到现在为止这个保护机制是最能顺的通的理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