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稳压电路的求助!!

楼主(2012-02-04):
小弟有个问题需要大侠们指点一下,问题如下:如何将70V~120V的直流波动电压稳定为12V,且电流需要达到10A???
本人不知道从哪下手,普通的稳压芯片是达不到这么大的功率的,并且这个输入电压的波动也相对大了点

网友A:
开关电源,指标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只是项目中的一个模块,所以用现成的开关电源是肯定不行的。这个波动电压是从外部的发电机经过整流转变而来的,我需要用它来给系统主板供电。我一直在想办法,搜资料,还是没头绪

网友B:
如果楼主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分享一下解决方案...

网友C:
这个很容易,找个Vicor或类似厂家的DC-DC模块,输出12V、150W,输入110VDC的那种,输入电压在较大的范围内可变。

以下模块符合楼主的要求,输出12V、150W(12.5A)输出,输入66V-160V: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3378422664

网友C:
补充一个数据表供参考,里面规格很多。

网友D:
我觉得用buck就可以。

网友E:
要看要不要隔离.不隔离用buck就成

网友F:
很很多电源厂都能做的,电源模块,网上找找,应该能找到

网友G:
典型 铁路机车 的 车载设备 电源要求.
应该有 现成的 模块, 只要 价格许可的话.

网友H:
用DC-DC模块比较快捷

网友H:
以前用过victor和lambda

网友I:
可用DC-DC

网友J:
你这个要求做隔离处理为好,DC-DC模块可以实现,自己做的话可以做成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