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址定义问题

楼主(2012-02-04):
书中p55关于bank的地址定
Sh6XXX的ROM字长为16位,所以寻址范围应该为64K*16位,
bank0的地址应该为0000H~0FFFH
bank1的地址应该为1000H~1FFFH
bank2的地址应该为2000H~2FFFH
bank3的地址应该为3000H~3FFFH
bank4的地址应该为4000H~4FFFH
bank5的地址应该为5000H~5FFFH
bank6的地址应该为6000H~6FFFH
bank7的地址应该为7000H~7FFFH
bank8的地址应该为8000H~8FFFH
bank9的地址应该为9000H~9FFFH
bank10的地址应该为A000H~AFFFH
bank11的地址应该为B000H~BFFFH
bank12的地址应该为C000H~CFFFH
bank13的地址应该为D000H~DFFFH
bank14的地址应该为E000H~EFFFH
bank15的地址应该为F000H~FFFFH

网友A:
ROM是每4K一个BANK,这主要是由PC指针位数决定的

网友A:
4BIT的PC指针为(PC11~PC0)共12位,即2的12次方:4096.

网友B:
按照书上所说0000H~07FFH为bank0,0800~0fffh为bank1那么它的寻址范围就为2K了,即2的11次方:2048

网友C:
对不上了……

网友D:
每个BANK是4K,但每个BANK的前2K是共用的,所以你会感觉是2K一个BANK

楼主:
书上没有这句话,也就是BANK与另一个BANK之间是公用的吧

网友D:
完全正确

楼主:
我理解为是每个bank是独立的!好的,这下理解了,谢谢!

楼主:
结贴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