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稳压块芯片做电源供给运放

楼主(2012-02-04):
此电源 含有高频分量多些还是含有低频分量多些??

相对,开关电源输出呢?

在电源上 正准备考虑选择lc滤波还是rc滤波?

还有, 多大电流算大?  rc不易用在大电流上

网友A:
开关电源输出高频分量居多。
电源输出优先考虑LC,小电流芯片比如运放,LNA可以考虑RC。
电流大小没有准确界线,当RC滤波的电阻上产生了显著的压降,电流就叫大了。

网友B:
分析不错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