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有人研究MQX啊,看了一下,非常完善的RTOS

楼主(2012-02-04):
非常完善的RTOS,比ucos强大多了,支持TCP/IP、FS等多种应用。
Freescale不愧是大厂。
在Cortex-M4的port里面把MQXCFG_ENABLE_FP这个宏给注释掉完全可以在Cortex-M3下面跑。

网友A:
M4比M3就多浮点寄存器....
RTOS在M4与M3下的区别就是切换任务的时候把浮点寄存器压栈....

网友B:
研究这个的人的确是很少

网友C:
有时间研究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D:
研究这个的难度好像不小

网友E:
以前研究过一段时间

网友F:
我也看过MQX的资料

网友G:
M4比M3就多浮点寄存器....
RTOS在M4与M3下的区别就是切换任务的时候把浮点寄存器压栈....
引用 网友A:

那么多饱和运算和SIMD指令可不是摆设阿。。。只是操作系统一般比较少用到这些dsp指令罢了

网友H:
没有研究过

网友I:
MQX的PSP部分,也就是基本内核,无需移植直接就能在STM32上面跑,但是用Freescale的东西在STM的芯片上面用,似乎不合法的吧。

网友C:
这个还有不合法的问题: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