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方波过LPF的问题

楼主(2012-02-04):
线路是常见的低通滤波器,一个10K的电阻和一个220pf的下地电容
我的疑问是:为什么方波经过低通滤波器后波形变成了如附件那样的波形呢?
一般工程上像这种波形变换要通过手工的傅里叶计算还是靠软件去仿真呢?
望各位大侠指教,小弟多谢。

网友A:
一般先用软件过一遍,AD就有滤波器的仿真。把输入信号跑一下,看看结果是否符合要求,然后再用示波器验证。

算下来大概的截至频率是7.2KHz,貌似不应该弄成这样。==看看大家的意见。

网友B:
你接成高通滤波器了吧

楼主:
没啊,我把线路附上吧。输入是8254OUT,然后在C110上得到了下面那张图的“抬高”的波形。信号经过C113和RW11 R115的高通滤波得到三角波,后面的U21B的线路是带通滤波,我查了资料查不到这个电路的详细计算方法不知谁能提供下....
另外有个疑问就是,为什么选择了R112和R116下地?直接下地不行嘛?谢谢哈。

楼主:
贴上线路

网友C:
电路是低通滤波器,但截止频率为72KHz,参数选的不对。

网友B:
晕...你这个叫低通,那啥叫高通?

网友C:
楼主,后面那个运放是实现什么功能的?说说工作原理。

网友D:
出现尖峰,说明是高通了。

楼主:
对这个电路我也只能看懂一部分。
To zjp8683463,R110和C110组成的是RC低频响应电路吧,截止频率大概70KHZ...我记得30---300KHZ都属于低频范围吧....图片上示波器信号频率是4KHZ....
后面的U21B的线路是带通滤波,我查了资料查不到这个电路的详细计算方法,哪位朋友有这方面的资料麻烦提供下,感谢!
另外有个疑问就是,为什么选择了R112和R116下地?直接下地不行嘛?谢谢哈。

网友E:
前级是带低通的反相放大器,后级再带通滤波,中心频率处增1>1。R112,R116平衡电阻。

网友E:
二阶有源带通滤波电路设计
http://www.838dz.com/danyuan/lvbo/1464.html
楼主还得补下运放知识才行呀

楼主:
嗯,谢谢楼上的朋友。
还有个问题为什么输入的方波经过低通电路后波形变成了下面“抬高”的波形。我查阅了相关资料,只找到方波的傅里叶变换正弦函数的叠加,低通会滤除高次谐波分量。从波形图上看起来解释不通“抬高”的现象。望各位大侠帮忙,谢谢。

网友F:
怀疑电路接的不对,你不知道什么是平衡电阻,只是抄来的你还没理解.

网友F:
平衡电阻是指正负输入端的直流阻抗相等,避免直流偏置电流导致两端电位不平衡.
你这个根本不等,都接一个5.1K还不行
R112=4.7K,R116=18K

网友C:
平衡电阻是指正负输入端的直流阻抗相等,避免直流偏置电流导致两端电位不平衡.
你这个根本不等,都接一个5.1K还不行
R112=4.7K,R116=18K
引用 网友F:

说说R112=4.7K,R116=18K 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G:
如果你去掉C110,波形绝对是几乎不变的。C110实在是太小了。
E110实际就是高通滤波用的电容。

网友G:
最好是C110后面再加个跟随器,这样可以单独调试低通,可以很清楚看到效果。

网友H:
回复 网友C:
所谓平衡电阻呢,就是运放的正负输入端的等效并联电阻应该相等。
我不知道上面的仁兄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但是按照这个原则的话,应该首先计算出实现放大倍数的电阻的值,然后两个电阻的并联值来作为负端得接地电阻

网友H:
回复 楼主:
直接下地会有偏置电流的影响,会影响精度。最好的方法就是保证运放的正负输入端的等效电阻相等,那么就可以消除这个影响了

楼主:
我水平还没达到设计。我查了下平衡电阻的概念,有点理解了。好像按照公式来看R112=R111//R113.可是R112的值不符合这个计算值....
E110我的理解就是为了隔直流,这样U21A的输出就是一个有正负半周对称的方波了。
我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波形会“抬高”到红线部分。

楼主:
额,有点理解了。前端的RC是个积分电路,不知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