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触摸屏

楼主(2012-02-05):
老师您好:

     程序输入到芯片里后触摸屏程序正常,但是peizhi()子程序的aa2乱码,加不了
减不了。请老师指点一下,看那有错误。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x;
uint y;

uchar SEG2[16]={0x30,0x31,0x32,0x33,
0x34,0x35,0x36,0x37,0x38,0x39,0x41,
0x42,0x43,0x44,0x45,0x46};
uchar ab1,ab2,ab3,ab4,ab5,ab6;
uchar ac1,ac2,ac3,ac4,ac5,ac6;
uchar ad1,ad2,ad3,ad4;
uchar ae1,ae2,ae3,ae4;
uint aa2,aa4;
uint xl,xh;
uint yl,yh;
//-------------------------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
    for(j=0;j<1141;j++);
       }
}
//-------------------------------
void smalldelay(unsigned char tmp)
{
  unsigned char i;
  while(tmp--)
  {
    for(i = 0; i < 250; i++)
    {
      NOP();
    }
  }
}
//===================================
void chushihua()         //LCD
{
      DDRA=0XFF;
   DDRD|=BIT(4)|BIT(5)|BIT(6);
   PORTD&=~BIT(6);
}
//--------------------------
void spiinit(void)      //7843
{
  DDRB|=BIT(PB4)|BIT(PB5)|BIT(PB7);    // MOSI and SCK port out
  DDRB&=~BIT(PB6);
  PORTB|=BIT(PB6);
  PORTB|=BIT(PB4);
  SPCR = (1 << SPE) | (0 << DORD)| (1 << MSTR) | (0 << CPOL)| (0 << CPHA)| (1 << SPR1)| (1 << SPR0);  // enable spi,master mode, MCLK/4,spi 0 mode
}
//-----------------------------
/*
void portini(void)
{
  //spiinit();
  //sendspi();
  DDRD &= ~(1 << PD3);              // port input
  PORTD |= (1 << PD3);              // pull-up resistance
//MCUCR |= 1<<ISC11;                // down edge enable
  GICR |= 1<<INT1;                  // extern interrupt 1 enable
  标志寄存器touch = 0;
}*/
//---------------------------
void chushihua1()
{
      write_com(0X38);
   delay(1);
   write_com(0X01);
   delay(1);
   write_com(0X0C);
   delay(1);
   write_com(0X06);
   delay(1);
}
//-------------------------
void sendspi(unsigned char data)
{
  PORTB&=~BIT(PB4);
  SPDR = data;                      // send data
  while( !(SPSR & (1 << SPIF)) );   // wait data transfer end
  //PORTB|=BIT(PB4);
}
//--------------------------
unsigned char readspi(void)
{
  //PORTB&=~BIT(PB4);
  SPSR = 0x00;
  while( !(SPSR & (1 << SPIF)) );
  return SPDR;
  PORTB|=BIT(PB4);
}
//--------------------------
void keydown()
{
  SPCR = (1 << SPE) | (0 << DORD)| (1 << MSTR) | (0 << CPOL)| (0 << CPHA)| (0 << SPR1)| (1 << SPR0);
  sendspi(0x9B);
  smalldelay(20);
  SPCR = (1 << SPE) | (0 << DORD)| (1 << MSTR) | (1 << CPOL)| (0 << CPHA)| (0 << SPR1)| (1 << SPR0);
  xl = readspi();
  smalldelay(20);

  SPCR = (1 << SPE) | (0 << DORD)| (1 << MSTR) | (0 << CPOL)| (0 << CPHA)| (0 << SPR1)| (1 << SPR0);
  sendspi(0x9B);
  smalldelay(20);
  SPCR = (1 << SPE) | (0 << DORD)| (1 << MSTR) | (1 << CPOL)| (0 << CPHA)| (0 << SPR1)| (1 << SPR0);
  xh = readspi();
  smalldelay(20);
  //x = xl+xh*256;

  SPCR = (1 << SPE) | (0 << DORD)| (1 << MSTR) | (0 << CPOL)| (0 << CPHA)| (0 << SPR1)| (1 << SPR0);
  sendspi(0xDB);
  smalldelay(20);
  SPCR = (1 << SPE) | (0 << DORD)| (1 << MSTR) | (1 << CPOL)| (0 << CPHA)| (0 << SPR1)| (1 << SPR0);
  yl = readspi();
  smalldelay(20);

  SPCR = (1 << SPE) | (0 << DORD)| (1 << MSTR) | (0 << CPOL)| (0 << CPHA)| (0 << SPR1)| (1 << SPR0);
  sendspi(0xDB);
  smalldelay(20);
  SPCR = (1 << SPE) | (0 << DORD)| (1 << MSTR) | (1 << CPOL)| (0 << CPHA)| (0 << SPR1)| (1 << SPR0);
  yh = readspi();
  smalldelay(20);
  //y = yl+yh*256;
}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PORTD&=~BIT(4);
    PORTD&=~BIT(5);
    PORTA=com;
    PORTD|=BIT(6);
    delay(1);
    PORTD&=~BIT(6);
}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PORTD|=BIT(4);
    PORTD&=~BIT(5);
    PORTA=dat;
    PORTD|=BIT(6);
    delay(1);
    PORTD&=~BIT(6);
}
//--------------------------
void zhuanhuan()
{  uint aa1,aa2,aa3,aa4;
    aa1=xl;
aa2=xh;
ab1=aa1/100;
ab2=(aa1%100)/10;
ab3=aa1%10;
ab4=aa2/100;
ab5=(aa2%100)/10;
ab6=aa2%10;
aa3=yl;
aa4=yh;
ac1=aa3/100;
ac2=(aa3%100)/10;
ac3=aa3%10;
ac4=aa4/100;
ac5=(aa4%100)/10;
ac6=aa4%10;

   ad1 = aa2/1000;
   ad2 = (aa2%1000)/100;
   ad3 = (aa2%100)/10;
   ad4 = aa2%10;

   ae1 = aa4/1000;
   ae2 = (aa4%1000)/100;
   ae3 = (aa4%100)/10;
   ae4 = aa4%10;
}
//--------------------------
/*
void zhuanhuan()
{
   uint aa1,aa2,aa3,aa4;
   //aa1 = positionxl;
   aa1 = x;
   ab1 = aa1/100000;
   ab2 = (aa1%100000)/10000;
   ab3 = (aa1%10000)/1000;
   ab4 = (aa1%1000)/100;
   ab5 = (aa1%100)/10;
   ab6 = aa1%10;
   //aa3 = positionyl;
   aa3 = y;
   ac1 = aa3/100000;
   ac2 = (aa3%100000)/10000;
   ac3 = (aa3%10000)/1000;
   ac4 = (aa3%1000)/100;
   ac5 = (aa3%100)/10;
   ac6 = aa3%10;

   ad1 = aa2/1000;
   ad2 = (aa2%1000)/100;
   ad3 = (aa2%100)/10;
   ad4 = aa2%10;

   ae1 = aa4/1000;
   ae2 = (aa4%1000)/100;
   ae3 = (aa4%100)/10;
   ae4 = aa4%10;
} */
//--------------------------
void xianshi()
{
    uchar i;
      write_com(0X80);
   delay(1);
   write_dat(SEG2[ab1]);
   delay(1);
   write_dat(SEG2[ab2]);
   delay(1);
   write_dat(SEG2[ab3]);
   delay(1);
   write_dat(SEG2[ab4]);
   delay(1);
   write_dat(SEG2[ab5]);
   delay(1);
   write_dat(SEG2[ab6]);
   delay(1);
   write_dat(SEG2[0x0e]);
    delay(1);
    write_dat(SEG2[0x0e]);
    delay(1);
    write_dat(SEG2[0x0e]);
    delay(1);
    write_dat(SEG2[0x0e]);
    delay(1);
    write_dat(SEG2[0x0e]);
    delay(1);
    write_dat(SEG2[0x0e]);
    delay(1);
    write_dat(SEG2[ad1]);
    delay(1);
    write_dat(SEG2[ad2]);
    delay(1);
    write_dat(SEG2[ad3]);
    delay(1);
    write_dat(SEG2[ad4]);
    delay(1);

    write_com(0X90);
    delay(1);
    write_dat(SEG2[ac1]);
    delay(1);
    write_dat(SEG2[ac2]);
    delay(1);
    write_dat(SEG2[ac3]);
    delay(1);
    write_dat(SEG2[ac4]);
    delay(1);
    write_dat(SEG2[ac5]);
    delay(1);
    write_dat(SEG2[ac6]);
    delay(1);
    write_dat(SEG2[0x0e]);
    delay(1);
    write_dat(SEG2[0x0e]);
    delay(1);
    write_dat(SEG2[0x0e]);
    delay(1);
    write_dat(SEG2[0x0e]);
    delay(1);
    write_dat(SEG2[0x0e]);
    delay(1);
    write_dat(SEG2[0x0e]);
    delay(1);
    write_dat(SEG2[ae1]);
    delay(1);
    write_dat(SEG2[ae2]);
    delay(1);
    write_dat(SEG2[ae3]);
    delay(1);
    write_dat(SEG2[ae4]);
    delay(1);

    write_com(0X88);
    delay(1);
    write_dat(0xd7);
    delay(1);
    write_dat(0xa2);
    delay(1);
    write_dat(0xb2);
    delay(1);
    write_dat(0xe1);
    delay(1);
    write_dat(SEG2[0x0e]);
    delay(1);
    write_dat(SEG2[0x0e]);
    delay(1);
    write_dat(SEG2[0x0e]);
    delay(1);
    write_dat(SEG2[0x0e]);
    delay(1);
    write_dat(SEG2[0x0e]);
    delay(1);
    write_dat(0x1e);
    delay(1);
    write_dat(SEG2[0x0e]);
    delay(1);
    write_dat(SEG2[0x0e]);
    delay(1);
    write_dat(SEG2[0x0e]);
    delay(1);
    write_dat(SEG2[0x0e]);
    delay(1);
    write_dat(0x1f);
    delay(1);
    write_dat(SEG2[0x0e]);
    delay(1);

    write_com(0X98);
    delay(1);
    write_dat(0xc9);
    delay(1);
    write_dat(0xbe);
    delay(1);
    write_dat(0xb3);
    delay(1);
    write_dat(0xfd);
    delay(1);
    write_dat(SEG2[0x0e]);
    delay(1);
    write_dat(SEG2[0x0e]);
    delay(1);
    write_dat(SEG2[0x0e]);
    delay(1);
    write_dat(SEG2[0x0e]);
    delay(1);
    write_dat(SEG2[0x0e]);
    delay(1);
    write_dat(0x1e);
    delay(1);
    write_dat(SEG2[0x0e]);
    delay(1);
    write_dat(SEG2[0x0e]);
    delay(1);
    write_dat(SEG2[0x0e]);
    delay(1);
    write_dat(SEG2[0x0e]);
    delay(1);
    write_dat(0x1f);
    delay(1);
    write_dat(SEG2[0x0e]);
    delay(1);
}
//--------------------------
void peizhi()
{
  uchar a,b;

    if(xl==219)    //删除 加
    {
if(xl==219)
{
if(aa2<120)
{
aa2++;
}
else
{
aa2=0;
}
}
}
//-------------
    if(xl==220)    //删除 加
    {
if(yl==220)
{
if(aa2>0)
{
aa2--;
}
else
{
aa2=120;
}
}
}
}
//--------------------------
void  main()
{
delay(200);                // delay wait tranquilization
chushihua();
spiinit();
chushihua();
chushihua1();
sendspi(0x00);
    smalldelay(20);
aa2=50;
aa4=60;
  while(1)
  {
   peizhi();
   keydown();
   zhuanhuan();
   xianshi();
   }
}